STC单片机FLASH每次下程序是完全擦净么?

楼主(2011-08-22):
今天用STC单片机写DS18B20的程序,由于擦写次数比较多,我发现在成功下载程序的情况下,程序的运行结果有时居然和上次一样的,再下载一次就好了,特别是有一次下完了发现程序明显错了,但运行的结果仍然是上次的难道是我的单片机擦写次数太多内部FLASH坏了?

网友A:
嘿嘿。。。

STC flash 号称刷写10W次寿命。应该是有余量的。:)

我亲自编程测试过STC12C5A60S2的样片,常温下连续刷写了65万次左右才出错!:))

网友A:
你的问题我试过类似的:

1 下载后要再冷启动一次。上次就是这步漏做了,走了弯路。。。
2 检查ISP的新HEX文件有否重新读进程序。。。(STCISP.EXE可选自动读入)

希望对你有帮助(如果你没有刷写10W次以上的话)。:)

(1)

网友B:
FLASH是块擦除的

网友C:
多写几次就擦掉了 有时候不擦除到擦除了

网友D:
写程序的那个软件上有设置吧

网友E:
请问一下,stc12c2025ad的内存是多大!!!

网友F:
这说明楼主的写入操作有问题,并未真正编程。

网友F:
注意每次编程时要重新loadHEX问题,并确认该文件已经更新(看校验值),如果你调程序中出错或忘了编译,那么编译程序不会生成新的HEX文件,而你调入的将只是上次生成的HEX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