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5532跟随器有噪声

楼主(2011-08-22):
用NE5532搭成的电压跟随器,有很大的噪声,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布板的问题
或外围器件问题
...

楼主:
2# lyjian 因为我在输出端与地之间加了104电容,,去了电容就正常了。

网友B:
那个不是噪声
是运放输出不能接容性负载,会震荡。

网友C:
那个不是噪声
是运放输出不能接容性负载,会震荡。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能接呢?
什么原因?
有没有模型说明一下

网友D:
运放输出端直接接个电容到地,很容易产生振荡,尤其是5532这种宽带高速运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