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家电] SMA接口是个什么东东了?

楼主(2011-08-22):
SMA接口是个什么东东了?

网友A:
SMA接口:SMA的接口全称应为SMA反级性公头,就是天线接头是内部有螺纹的里面触点是针(无线设备一端是外部有螺纹里面触点是管)。这种接口的无线设备是最最普及的,70%以上的AP、无线路由和90%以上的PCI接口的无线网卡都是采用这个接口,这个接口大小适中,手持对讲机等设备也有不少是这个类型,但里面的 针和管却与无线设备相反的。采用这个接口的无线AP和无线路由包括了大部分的民用设备。TP-LINK、DLINK、美国网件、贝尔金、深圳磊科等等品牌,只要是天线可拆卸的,基本上都用的这个接口。 SMA的天线接口就应该是SMA,并且SMA和RP-SMA不同的。SMA分为很多种,极性方面的差异一个叫“SMA”,另一个叫“RP-SMA”,他们之间的差别就是:标准的SMA是:“外螺纹+孔”、“内螺纹+针”,RP-SMA是:“外螺纹+针”、“内螺纹+孔”。

网友B:
这东西用在射频电路上比较多

网友C:
SMA反级性公头

网友A:
射频板子上用的

网友C:
这东西还讨论这么热闹。。。

网友D:
别说,对我来说,算是学习了。

网友E:
又学到了一个名词,呵呵

网友F:
可不,算学习了。

网友G:
了解一下。暂时接触不到。

网友H(2011-09-29):
回复 网友A:
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