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逻辑门输入管脚悬空后,输出的状态

楼主(2011-08-22):
今天排查故障时,发现了2个问题,从前没注意过:
一、1个74HC32的2输入或门,2个输入脚悬空,输出脚连接了逻辑电路。用万用表测 量该或门的2输入管脚的电压,值均为0点几伏,输出脚为2.6V左右(5V系统)。

二、1个74HC08的2输入与门,1个输入脚接高,另一输入脚接2.6V的电压,测得其输出脚也为2.6V左右。

希望大家能给点解释!

网友A:
HC系列芯片输入端不允许悬空,如果悬空则电平不定。
用万用表电压档量HC系列芯片悬空输入端对地电压,电压表内阻已经将输入端接地,量出的结果没有意义。

楼主:
谢谢maychang老师的回答。

我在碰到第一个问题时,简单的认为,或门坏了,因为测得的2个输入均为0电平,而输出却有2.6V左右,在更换了或门之后,故障依旧,测得的电压也是一样的,后来才想到估计跟管脚的“悬空”状态有关。

对于第二个问题,我想,当输入的电压为临界值时,逻辑门处于放大状态吧,而不是饱和和截止态。

这些看似“小问题”,是我这样的新手需要请教的地方,谢谢!maychang!!

网友B:
希望大家能给点解释

网友C:
CMOS电路的输入引脚悬空的话,输出端是处于随机振荡的,如果输入电平处于逻辑电平之间的不定态,输出也可能会发生振荡或处于线性态。

网友D:
COMS输入引脚不能悬空,不用的引脚需要上拉,或者下拉,给定一个确定的电平,TTL的输入可以悬空,悬空为高电平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答!

楼上说到了CMOS和TTL电平,我想,在我们常用的数字系统中,如单片机、FPGA、CPLD、RAM、ROM及74HC系列的芯片等,不管是3.3V供电的还是5V供电的,几乎都是CMOS的,那么
3.3V芯片和5V芯片管脚直接连接,进行数据传递,应该没有问题吧?(假设3.3V的芯片管脚能承受5V电压,)

网友E:
最好要电平转换

网友F:
谢谢大家的回答!

楼上说到了CMOS和TTL电平,我想,在我们常用的数字系统中,如单片机、FPGA、CPLD、RAM、ROM及74HC系列的芯片等,不管是3.3V供电的还是5V供电的,几乎都是CMOS的,那么
3.3V芯片和5V芯片管脚直接连 ...
引用 楼主:

如果3.3V芯片内部已经做了转换可以接受5V信号电平,则可以直接相连。

网友G:
不错的帖子  以前没有注意到这些

网友C:
如果低压芯片是兼容5V逻辑的可以直连,如果不是则要看5V IO的性质,弱上拉型的5V IO可以直连,强上拉的必须进行电平转换。

网友H(2012-07-23):
学习 我用的74ls244 单片机复位的时候输出高 正想着怎么解决呢

网友I(2012-11-05):
回复 网友A:
maychang老师   74HC273  74HC688 7W74 7W32这四个现在有没有什么可代替它的?还有能说说后两个的工作原理吗?谢谢

网友J:
回复 网友A:
maychang老师   74HC273  74HC688 7W74 7W32这四个现在有没有什么可代替它的?还有能说说后两个的工作原理吗?谢谢
引用 网友I:

下一个逻辑电路的选型手册,那就你想知道的都有了。

网友K(2013-01-21):
引用 网友J:
下一个逻辑电路的选型手册,那就你想知道的都有了。

这资料不错

网友L:
引用 网友H:
学习 我用的74ls244 单片机复位的时候输出高 正想着怎么解决呢

用74ls240,pcb都不用改

网友M:
逻辑门电路输入不要悬空,特别对于MOS逻辑门来说,输入悬空可能导致静电打坏M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