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电路中如何测量三极管的功耗和电路的输出功率呢?

楼主(2011-08-22):
向大家请教一下,实际电路中怎么才能测量三极管的功耗和电路的输出功率呢?最近做了个功放20dB的放大倍数,非常正常,但是对功率和管子的功耗有要求,不知道怎么测,请高人帮忙!

网友A:
如果负载是纯电阻,可以输入正弦交流信号,用交流电压表测量输出电压,用交流电流表测量输出电流,其乘积即为输出功率。输入信号应逐渐调大,到用示波器看无明显失真,此时输出功率为最大正弦输出功率。
交流电压表和交流电流表可以用万用表交流电压档和交流电流档,但不够准确,万用表精度一般比较低。
亦可根据负载电阻值通过电压或电流进行计算。
如果负载不是电阻,而是扬声器,则测量电压电流方法误差较大。
放大器消耗功率,用直流电压表和电流表很容易测量出来。

楼主:
我用的正是纯电阻输出 ,再向maychang请教一下,已经连接好的电路要如何实际测量三极管的功耗呢?

网友A:
3楼:
如果三极管(包括MOS管)工作于直流状态,例如控制一支继电器,那么可以测量通过三极管的电流和三极管CE两端电压,相乘即得。
若三极管工作于交流放大,或者频率较高的开关状态,比较麻烦,需要用双踪示波器同时观察管子中的电流波形和管子两端的电压波形,根据波形的面积来计算。
另一个方法是测量管子发出的热量,这更麻烦。

楼主:
非常感谢maychang的回答 受益匪浅!

楼主:
分全给你 了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