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初学者几个不易掌握的概念

楼主(2011-08-22):
一、总线:
        我们知道,一个电路总是由元器件通过电线连接而成的,在模拟电路中 ,连连线并不成为一个问题,因为各器件间一般是串行关系,各器件之间的连线并不很 多,但计算机电路却不一样,它是以微处理器为核心,各器件都要与微处理器相连,各器件之间的工作必须相互协调,所以就需要的连线就很多了,如果仍如同模拟电路一样 ,在各微处理器和各器件间单独连线线,则线的数量将多得惊人,所以在微处理机中引入了总线的概念,各个器件共同享用连线,所有器件的8根数据线全部接到8根公用的线 上,即相当于各个器件并联起来,但仅这样还不行,如果有两个器件同时送出数据,一个为0,一个为1,那么,接收方接收到的究竟是什么呢?这种情况是是不允许的,所以要通过控制线进行控制,使器件分时工作,任何时候只能有一个器件发送数据(可以有 多个器件同时接收)。器件的数据线也就被称为数据总线,器件所有的控制线被称为控制总线。
       在单片机内部或者外部存储器及其它器件中有存储单元,这些存储单元要被分配地址,才能使用,分配地址当然也是以电信号的形式给出的,由于存储单元比较多,所以 ,用于地址分的线也较多,这些线被称为地址总线。

二、数据、地址、指令:
        之所以将这三者放在一起,是因为这三者的本质都是一样的─数字,或者说都是串‘0’和‘1’组成的序列。换言之,地址、指令也都是数据 。指令由单片机芯片的设计者规定的一种数字,它与我们常用的指令助记符有着严格的 一一对应着,不可以由单片机的开发者更改。
        地址:是寻找单片机内部、外部的存储 单元、输入输出口的依据,内部单元的地址值已由芯片设计者规定好,不可更改,外部的单元可以由单片机开发者自行决定,但有一些地址单元是一定要有的(详见程序的执行过程)。
        数据:这是由微处理机处理的,在各种不同的应用电路中各不相同,一般而言,被处理的数据可能有这么几种情况:
1地址(如MOV DPTR,#1000H),即地址1000H送入DPTR。
2方式字或控制字(如MOV TMOD,#3),3即是控制字。
3常数(如MOV TH0,#10H)10H即定时常数。
4 实际输出值(如P1口接彩灯,要灯全亮,则执行指令:MOV P1,#0FFH,要灯全暗, 则执行指令:MOV P1,#00H)这里0FFH和 00H都是实际输出值。又如用于LED的字形码,也是实际输出的值。 理解了地址、指令的本质,就不难理解程序运行过程中为什么会跑飞,会把数据当成指令来执行了。

三、P0口、P2口和P3的第二功能用法:
        初学时往往对P0口、P2口和P3口的第二功能用法迷惑不解,认为第二功能和原功能之间要有个切换的过程,或者说要有一条指令,事实上,各端口的第二功能完全是自动的,不需要指令来转换。如P3.6、P3.7分别是WR、RD信号,当微片理机外接RAM或有外部I/O口 时,它们挥作第二功能,不能作为通用I/O口使用,只要一微处理机一执行到MOVX指令,就会有相应的信号从 P3. 或P3.7送出,不需要事先用指令说明。事实上‘不能作为通用I/O口使用’也并不是‘不能’而是(使用者)‘不会’将其作为通用I/O口使用。你完全可以在指令中按排一条 SETB P3.7的指令,并且当单片机执行到这条指令时,也会使P3.7变为高电平,但使用者不会这么做,因为这通常这会导致系统当掉(即死机)。

四、程序的执行过程
        单片机在通电复位后8051内的程序计数器(PC)中的值为‘0000’,所以程序总是从‘0000’单元开始执行,也就是说:在系统的ROM中一定要存在‘0000’个单元,并且在‘0000’单元中存放的一定是一条指令。
五、堆栈
        堆栈是一个区域,是用来存放数据的,这个区域本身没有任何特殊之处,就是内部RAM的 一部份,特殊的是它存放和取用数据的方式,即所谓的‘先进后出,后进先出’,并且 堆栈有特有的数据传输指令,即‘PUSH’和POP’,有一个特殊的专为其服务的单元,即堆栈指针SP 每当执一次  PUSH指令时,SP就(在原来值的基础上)自动加1,每当执行一次POP指令,SP就(在原来值基础上)自动减1。由于SP中的值可以用指令加以改变,所以只要在程序开始阶段更改了SP值,就可以把堆栈设置在规定的内存单元中,如在程序开始时用一条MOV SP,#5FH指令,就时把堆栈设置在从内存单元60H开始的单元中。一般程序的开头总有这么几条设置堆栈指针的指令,因为开机时,SP的初始值为07H,这样就使堆栈从08H单元 开始往后08H到1FH这个区域正是8031的第二、三、四工作寄存器区,经常要被使用,这会造成数据的浑乱。不同 作者编写程序时,初始化堆栈指令也不完全相同,这是作者的习惯问 题。当设置好堆栈区,并不意味着该区域成为一种专用内存,它还是可以象普通内存 区域一样使用,只是一般情况下编程者不会把它当成普通内存用了。

楼主:
六、单片机的开发过程
        这里所说的开发过程并不是一般书中所说的从任务分析开始,我们假设已设计并制作好 硬件下面就是编写软件的工作。在编写软件之前,首先要确定一些常数、地址,事实上这些常数、地址在设计阶段已被直接或间接地确定下来了。如当某器件的连线设计好后,其地址也就确定了,当器件的功能被确定下来后,其控制字也就被确定了。然后用文本编缉器(如EDIT、CCED 等)写软件,编写好后,用编译器对源程序文件编译,查错,直到没有语法错误,除了极简单的程序外,一般应用仿真机对软件进行调试,直到程序运行正确为止。运行正确后, 就可以写将程序固化在EPROM中)。在源程序被编译后,生成了扩展名为HEX的目标文件,一般编程器能够 识别种格式的文件,只要将此文件调入即可写片。在此,为使大家对整个过程有个认识,举一说明:
ORG 0000H
LJMP START
ORG 040H
START: MOV SP,#5FH ;设堆栈
LOOP:  NOP
LJMP LOOP ;循环
END ;

网友A:
初学者的确是不太容易掌握

网友B:
现在貌似很多人直接从ARM开始学习了

网友C:
堆栈特别不容易掌握

网友D:
弄清这些概念对学习单片机很重要

网友E:
计算机原理是基础。无论任何架构的单片机,ARM,x86。

网友F:
单片机应该是最容易入门的

网友G:
单片机还是比较容易掌握的

网友H:
很多硬件入门都是从单片机着手的

网友I:
总结的很好

网友D:
堆栈的有些问题还是不太理解

网友J:
51的基础,不过对新手都有帮助,谢谢LZ无私奉献的精神

网友K:
非常适合初学者,谢楼主分享

网友G:
看到楼主的提到的这些概念,忽然想起来刚学单片机的那会,那时候还很年轻

网友L:
掌握了这几个概念,单片机就应该学的差不多了

网友M:
掌握了这几个概念,单片机连门槛都没跨进~~~

网友N:
楼上说的有点吓人哦。。。

网友A:
个人感觉还是比较容易掌握的

网友O:
最初学单片机的时候,堆栈还是花了一些时间才完全理解

网友P(2011-10-11):
大家继续补充呀,最好针对Cortex-Mo,最好还有关于开发工具的入门概念

网友F:
堆栈是考虑的比较多的问题

网友H:
单片机入门还是很简单的,比ARM简单很多

网友O:
ARM汇编指令也比较难掌握

网友B:
这几个概念掌握了,单片机就学的差不多了

网友C:
现在学习ARM的人更多一些

网友F:
学通了,感觉还是很容易掌握的

网友H:
估计很多人都还没有完全掌握

网友Q:
掌握,达到什么地步才叫掌握

网友D:
刚开始学单片机时,那些汇编指令总是学不太清

网友R:
掌握了这几个概念,单片机连门槛都没跨进~~~只是趴在窗户外往里面窥探了几眼哦

网友S(2012-07-10):
来学习下,这知识不错!

网友T(2012-09-07):
初学单片机之后 在学ARM就会很快掌握的

网友U:
单片机的概念还是有点抽象,一旦入门了就比较简单了

网友V:
刚开始学习的时候很多概念都很抽象,接触多了感觉也就好多了

网友W(2013-07-10):
惭愧  我都学什么了···

网友X:
指令由单片机芯片的设计者规定的一种数字,它与我们常用的指令助记符有着严格的 一一对应着,不可以由单片机的开发者更改。

网友X:
堆栈是一个区域,是用来存放数据的,这个区域本身没有任何特殊之处,就是内部RAM的 一部份,特殊的是它存放和取用数据的方式,即所谓的‘先进后出,后进先出’,并且 堆栈有特有的数据传输指令,即‘PUSH’和POP’,有一个特殊的专为其服务的单元,即堆栈指针SP 每当执一次  PUSH指令时,SP就(在原来值的基础上)自动加1,每当执行一次POP指令,SP就(在原来值基础上)自动减1。

网友X:
      地址:是寻找单片机内部、外部的存储 单元、输入输出口的依据,内部单元的地址值已由芯片设计者规定好,不可更改,外部的单元可以由单片机开发者自行决定,但有一些地址单元是一定要有的(详见程序的执行过程)。

网友X:
在单片机内部或者外部存储器及其它器件中有存储单元,这些存储单元要被分配地址,才能使用,分配地址当然也是以电信号的形式给出的,由于存储单元比较多,所以 ,用于地址分的线也较多,这些线被称为地址总线。

网友H:
单片机的难度相对还是比较小的

网友F:
LZ把单片机的难点基本都概况了

网友Y:
都是单片机比较核心的东西

网友Z:
的确是很难掌握的一些概念

网友AA:
很难掌握的一些概念

网友D:
很容易犯错误的一些概念

网友L:
比较难掌握的几个概念

网友G:
堆和栈是比较难掌握的

网友Z:
这些概念应该都是单片机的精髓

网友G:
掌握了这些概念,单片机基本就学的差不多了

网友O:
很难掌握的几个概念

网友C:
单片机涉及的知识点还是比较少的

网友D:
这些应该是单片机的精髓

网友AB:
再次过来学学,还是感觉很经典的,谢谢了

网友AC(2013-08-19):
总线的应用大大提高了单片机的集成度的

网友AD(2013-10-05):
对电路的理解要深点才好。

网友AC:
将将数据地址指令这三者放在一起,是因为这三者的本质都是一样的─数字,或者说都是串‘0’和‘1’组成的序列。换言之,地址、指令也都是数据 。指令由单片机芯片的设计者规定的一种数字,它与我们常用的指令助记符有着严格的 一一对应着,不可以由单片机的开发者更改。

网友AC:
  地址是寻找单片机内部、外部的存储 单元、输入输出口的依据,内部单元的地址值已由芯片设计者规定好,不可更改,外部的单元可以由单片机开发者自行决定,但有一些地址单元是一定要有的。

网友AC:
堆栈是一个区域,是用来存放数据的,这个区域本身没有任何特殊之处,就是内部RAM的 一部份,特殊的是它存放和取用数据的方式,即所谓的‘先进后出,后进先出’的原则。

网友AC:
堆栈有特有的数据传输指令,即‘PUSH’和POP’,有一个特殊的专为其服务的单元,即堆栈指针SP 每当执一次  PUSH指令时,SP就(在原来值的基础上)自动加1,每当执行一次POP指令,SP就(在原来值基础上)自动减1。

网友AC:
单片机在通电复位后8051内的程序计数器(PC)中的值为‘0000’,所以程序总是从‘0000’单元开始执行,也就是说:在系统的ROM中一定要存在‘0000’个单元,并且在‘0000’单元中存放的一定是一条指令。

网友AE:
增长知识中。。。。up

网友X:
再次的过来学习的,关于总线、数据、地址、指令的介绍的都蛮详细的

网友X:
这些基本型的概念问题介绍的区分的都很明确的

网友A:
很容易混淆的一些概念

网友L:
很难理解的一些概念

网友L:
对于出现者的确是有些难度

网友G:
很难理解的几个概念

网友C:
单片机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容易的

网友H:
对于单片机初学者,的确是比较难掌握

网友O:
很不容易理解的几个概念

网友F:
很重要的一些概念

网友AF(2014-10-17):
对初学者很有帮助。

网友AB:
这个分享的再次看看的啊。。

网友X:
这个再次的来看看的了,很不错的分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