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603的问题

楼主(2011-08-22):
AD603前加一级跟随器,而输入0.2Vp-p信号,且AD603控制电压从0~0.5V变化时,AD603输出都没有放大,反而衰减了。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啊?电路图如下(只是去掉了跟随器后的0.1uF电容)。另外这个电路的最后为什么用三个电容来耦合呢?

网友A:
电路比较复杂啊

网友B:
嗯 我也觉得很复杂

网友C:
我测试了5.7之间加了电阻,电阻对放大倍数有影响,我调的时候也可以放大,就是放大倍数达不到

网友D:
另外这个电路的最后为什么用三个电容来耦合呢?
回答这个问题,  是一个带通

网友E:
6搂确定是一个带通吗?不是让信号容易的通过?

网友E:
0.1UF的电容就不用加了吧,信号都跑到地了

楼主:
8# chentongxiong 对,不该加。加了有振荡

网友F(2013-08-10):
最后那三个电容是让信号更容易通过吧。。。大电容通低频,小电容通高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