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OK] LOOK_ADC_PWM(AD中断发送sem)

楼主(2011-08-22):
ADC, PWM, se, ST, DCS
/*
初始化设置:  时钟配置为 XTL12M_EN
              CPU时钟频率为12MHz
     外设时钟配置为PWM01_S : 外部 4~24MHz 晶振使能
     外设时钟配置为PWM01_EN : 选上
     外设时钟配置为ADC_S : 外部 4~24MHz 晶振使能
     外设时钟配置为ADC_N : 3
     外设时钟配置为ADC_EN : 选上
     PA.1选择多功能管脚选择ADC1,输入
        PA.12选择多功能管脚选择PWM0,输出

主要完成功能:产生400Hz的波形,刚开始的占空比会根据助学板上的电位器的情况而定。
              旋转电位器可以改变PWM的占空比。
     在AD的中断里发送sem实现PWM同步
           在此特别感谢Lee老师的帮助!
上传日期:   2011/8/22
*/
#include "LOOK_ADC_PWM.h"
#define LOOK_H 1
#if LOOK_H == 0
#include "NUC1xx.h"
#include "NUC1xxM051Seriescfg.h"
#else
#include <nuc120re3an.h>
using namespace nuvoton;
#endif
//flag_t flag(0);
uint8_t PWM0_Duty_Cycle = 50;   //PWM初始化占空比为50
class adc_t : public interrupt_t {
public:
__INLINE__ adc_t();
protected:
bool isr(int vector);
void dsr(int vector, uintptr_t count);
};
// adc_t 构造函数
__INLINE__ adc_t::adc_t()
{
attach(ADC_IRQn);
vector_t::enable(ADC_IRQn);
#if LOOK_H == 0
SYSs.IPRSTC2.Bits.ADC_RST = 1;
SYSs.IPRSTC2.Bits.ADC_RST = 0;  /* Reset ADC */
//ADC时钟、分频及配置为AD引脚在look中配置
ADCs.ADCR.Bits.ADEN = 1;   //使能AD模块
ADCs.ADCALR.Bits.CALEN = 1;   //自校正使能
while(!ADCs.ADCALR.Bits.CALDONE); //等待自校正结束
ADCs.ADCR.Bits.DIFFEN = 0;   //单端输入
ADCs.ADCR.Bits.ADST = 0;   //停止AD
ADCs.ADCR.Bits.ADMD = 0;   //单一转换
ADCs.ADCHER.Bits.CHEN = 0x02;  //模拟输入通道1使能
ADCs.ADSR.Bits.ADF = 1;    //清AD中断标志
ADCs.ADCR.Bits.ADIE=1;   // 开启中断
#else
SYS.IPRSTC2().ADC_RST = 1;
SYS.IPRSTC2().ADC_RST = 0; // Reset ADC
//ADC时钟、分频及配置为AD引脚在look中配置
ADC.ADCR().ADEN = 1;   //使能AD模块
ADC.ADCALR().CALEN = 1;   //自校正使能
while(!ADC.ADCALR().CALDONE); //等待自校正结束
ADC.ADCR()
    .DIFFEN(0)   //单端输入
    .ADST(0)   //停止AD
    .ADMD(0);   //单一转换
ADC.ADCHER().CHEN = 0x02;  //模拟输入通道1使能
ADC.ADSR().ADF = 1;    //清AD中断标志
ADC.ADCR().ADIE = 1;            // 开启中断
#endif
}
// adc_t 中断服务例程
bool adc_t::isr(int vector)
{
#if LOOK_H == 0
ADCs.ADSR.Bits.ADF = 1;   // 清中断 flag
uint32_t AD_Result = ADCs.ADDR1.Regs&0xFFF;
PWM0_Duty_Cycle=AD_Result/50;
#else
ADC.ADSR().ADF = 1;    // 清中断 flag
uint32_t AD_Result = ADC.ADDR1&0xFFF;
PWM0_Duty_Cycle=AD_Result/50;
#endif
return true;
}
// adc_t 中断滞后服务例程
void adc_t::dsr(int vector, uintptr_t count)
{
if (vector == ADC_IRQn)//ADC1
{
// flag.do_set_bits(0b001);
  task_LOOK_ADC_PWM.sem.do_post();
}
}
adc_t adc;         // 创建adc对象
// 任务类 task_LOOK_PWM_t 的例程
void task_LOOK_ADC_PWM_t::routine()
{
// TODO: 在此编写 task_LOOK_PWM_t 例程的内容
#if LOOK_H == 0

SYSCLKs.CLKSEL1.Bits.TMR0_S = 0b000; //外部12M晶振
PWM0s.PCR.Bits.CH0INV = 0;    //反向关闭
PWM0s.PCR.Bits.CH0MOD = 1;    //自动重载
PWM0s.PPR.Bits.CP01 = 1;    //预分频  1
PWM0s.CSR.Bits.CSR0 = 0b100;   //分频系数 1
uint16_t u16Duty = 12000000/((1+1)*1*400);//PWM 频率 400HZ
PWM0s.CNR0.Regs = u16Duty-1;     //PWM 频率 = PWMxy_CLK/(prescale+1)*(clock divider)/(CNR+1);
PWM0s.CMR0.Regs = u16Duty*PWM0_Duty_Cycle/100-1; //占空比 = (CMR+1)/(CNR+1).
PWM0s.POE.Bits.PWM0 = 1;    //PWM0输出使能
//PA.12作为PWM0   使用LOOK进行配置
PWM0s.PCR.Bits.CH0EN = 1;    // 使能PWM功能
while (true)
{
    // TODO: 在此编写 task_ad_t 例程的内容
   ADCs.ADCR.Bits.ADST = 1; //启动AD
  // int 标志寄存器 = flag.wait(0b001, flag_t::ANY_CONSUME);
   if (sem.wait()){

  // PWM0s.CMR0.Regs = u16Duty*PWM0_Duty_Cycle/100-1;  //更新占空比
   if (PWM0_Duty_Cycle!=0)
    PWM0s.CMR0.Regs = u16Duty*PWM0_Duty_Cycle/100-1;  //更新占空比
   else PWM0s.CMR0.Regs = 0;
   }
}
#else

SYSCLK.CLKSEL1().TMR0_S = tmrs_t::XTL12M; //外部12M晶振
PWMA.PCR()
       .CH0INV(0)    //反向关闭
       .CH0MOD(1);    //自动重载
PWMA.PPR().CP01 = 1;    //预分频  1
PWMA.CSR().CSR0 = 0b100;   //分频系数 1
uint16_t u16Duty = 12000000/((1+1)*1*400);//PWM 频率 400HZ
PWMA.CNR0 = u16Duty-1;     //PWM 频率 = PWMxy_CLK/(prescale+1)*(clock divider)/(CNR+1);
PWMA.CMR0 = u16Duty*PWM0_Duty_Cycle/100-1; //占空比 = (CMR+1)/(CNR+1).
PWMA.POE().PWM0 = 1;    //PWM0输出使能
//PA.12作为PWM0   使用LOOK进行配置
PWMA.PCR().CH0EN = 1;    // 使能PWM功能
while (true)
{
    // TODO: 在此编写 task_ad_t 例程的内容
   ADC.ADCR().ADST = 1; //启动AD
  // int 标志寄存器 = flag.wait(0b001, flag_t::ANY_CONSUME);
   if (sem.wait()){

  // PWMA.CMR0 = u16Duty*PWM0_Duty_Cycle/100-1;  //更新占空比
   if (PWM0_Duty_Cycle!=0)
     PWMA.CMR0 = u16Duty*PWM0_Duty_Cycle/100-1;  //更新占空比
    else PWMA.CMR0 = 0;
    }
}
#endif
}

#ifdef LOOK_SCHEDULING_PRIORITY
instantiate::task<task_LOOK_ADC_PWM_t, LOOK_STACK_SIZE> task_LOOK_ADC_PWM(0);
#else
instantiate::task<task_LOOK_ADC_PWM_t, LOOK_STACK_SIZE> task_LOOK_ADC_PWM;
#endif

照片参考LOOK_ADC_PWM0。再次感谢Lee老师的帮助!

网友A:
点评一下浪子的例程。

这个版本的程序,消除了上个版本的一些忙等操作,从结构上看,更加符合RTOS应用程序的设计思想。
总体来说,整个程序的框架已经没有没啥大的问题了。只有两个小的问题,需要说一下。

1、程序的耦合性问题
在adc_t::isr()函数中,附加了一些与ADC无关的操作(计算PWM的占空比)。这样做使得adc_t类(模块)与PWM功能的耦合性非常强,其它程序(项目)基本无法复用adc_t类的代码。
2、同步对象的选择问题
adc_t类的中断对象,在对任务同步和传递数据时,使用了两个内存对象:一个是sem同步对象,一个是PWM0_Duty_Cycle全局变量。每次通知任务时,都需要操作这两个对象。从简洁性来看,应该使用具有“通信”能力的同步对象(如:mbox),在通知任务时,直接把数据作为同步对象的通信数据发出即可,这将使代码更优雅一些。

楼主:
  1. 1、定义中断类:
  2. 从interrupt_t类派生一个新类
  3. class adc_t : public interrupt_t {
  4. public:
  5.     adc_t();

  6. protected:
  7.     bool isr(int vector);
  8.     void dsr(int vector, uintptr_t count);
  9. };
  10. John Lee<j.y.lee@yeah.net>  19:21:56
  11. 在adc_t构造函数里,使用attach()函数挂接中断,使用enable()成员允许中断,并且初始化AD硬件。
  12. John Lee<j.y.lee@yeah.net>  19:23:37
  13. 在isr()函数里,完成中断的“顶半”(top half)部分的处理。
  14. John Lee<j.y.lee@yeah.net>  19:25:28
  15. 对于AD来说,isr()可以读出转换值,并保存到数据成员里。
  16. John Lee<j.y.lee@yeah.net>  19:28:21
  17. 简而言之,为了尽量减少中断潜伏时间(interrupt latency),而将普通的中断处理分为了两部分:top half和bottom half。
  18. John Lee<j.y.lee@yeah.net>  19:29:19
  19. top half对应于isr()函数。bottom half对应于dsr()函数。
  20. John Lee<j.y.lee@yeah.net>  19:30:05
  21. 在top half处理中,不能使用同步对象,不能访问共享数据。
  22. 所以,对于AD来说,isr()可以读出转换值,并保存到数据成员里。
  23. John Lee<j.y.lee@yeah.net>  19:32:42
  24. 当中断需要通知任务(访问同步对象)是,isr()函数可以返回true,调度器就会在适当的时候调用该中断对象的dsr()函数“bottom half”。
  25. 在dsr()处理中,可以使用各种非阻塞的同步对象访问函数。
  26. ohn Lee<j.y.lee@yeah.net>  19:35:10
  27. 例如,可以对一个sem同步对象使用do_post()来释放一个信号量。
  28. John Lee<j.y.lee@yeah.net>  19:36:15
  29. 从而使在该sem对象上阻塞的任务进入就绪。
附上Lee老师跟我讲的的一些说明,希望对大家有用!

网友B:
1、定义中断类:
从interrupt_t类派生一个新类
class adc_t : public interrupt_t {
public:
    adc_t();

protected:
    bool isr(int vector);
    void dsr(int vector, uintptr_t count);
};
John Lee  19:21 ...
引用 楼主:

可惜下午手机收不到老师的信息。

受教了!!!

网友B:
点评一下浪子的例程。

这个版本的程序,消除了上个版本的一些忙等操作,从结构上看,更加符合RTOS应用程序的设计思想。
总体来说,整个程序的框架已经没有没啥大的问题了。只有两个小的问题,需要说一下。

1、程序 ...
引用 网友A:

mbox不能发送0的问题用+偏移解决是个不是办法的好办法。

网友B:
以后多多点评,促进提高。

楼主:
谢谢老师的点评!我把老师说的两点修改下,一会再上传一个,只是有点咱地方啦,大叔,见谅啊!修改后的见https://bbs.21ic.com/frame.php?frameon=yes&referer=http%3A//bbs.21ic.com/iclist-78-1.html

楼主:
大叔,我认为mbox不能发送0的问题用+偏移或者基数可以解决啊!不对忘大叔指出

网友C:
我认为mbox不能发送0的问题用+偏移或者基数可以解决啊!

楼主:
同意楼上,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