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推荐个光电二极管,要求低电压

楼主(2011-08-22):
请求推荐个光电二极管,要求低电压,灵敏度速度不用很高,价格便宜点,可见光区敏感,先行谢过,

楼主:
就是用作太阳光检测,也不用非得可见光区敏感……谢谢大家,先祝您身体健康,财源滚滚

网友A:
请求推荐个光电二极管,要求低电压,灵敏度速度不用很高,价格便宜点,可见光区敏感,先行谢过,
****************************
电压高低是由你定的,不是由光电二极管

楼主:
3# lyjian 没有接触过,您能给个管子的型号,或手册看看嘛?

网友B:
那用普通光敏二、三极管或光敏电阻都可以。

楼主:
5# chunyang 谢谢chunyang,我看过光敏电阻的线性没有光电二极管好,我想找个线性好点的,尤其是对暗光敏感的,不知道国产的2UC1B怎么样

楼主:
5# chunyang chunyang大师,你能给推荐个型号吗?一般光电二极管的光电流有多大啊?最少有多少?最大能上毫安吗?

网友C:
照度传感器更适合你……

网友D:
直接买个数字的亮度传感器算了,直接输出流明值,还不用自己算,多俭省。

网友E:
就是用作太阳光检测,也不用非得可见光区敏感

网友F:
随便找个光电二极管就可以,短路法测试光电流,电压为0。
做阳光检测,最好找那种不带透镜的,类似这个:

以下这些都是光电二极管

楼主:
8# mohanwei 没有接触过,研究研究去  谢谢,你家孩子很可爱

楼主:
9# computer00 恩,看看去,谢谢大侠指点

楼主:
11# lymex 光电流是短路状态下测试的吗?那反向电压后的电流是不是要大得多啊?

网友F:
回楼上,光电二极管短路测试最好,可以基本排除并联电容效应。加反压后的光电流并不增大多少,因为基本上具有恒流特性,甚至少许正向偏压下的光电流也基本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