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PxDIR 的问题

楼主(2011-08-22):
我在

        P1DIR  = 0xff;
        P1OUT  = 0xf0;
        P1DIR  = 0x0f;
之后
uint8 i = P1IN;

为什么我读出来的 i == 0x64 ?
另P1.6 有上拉电阻,不过为什么 P1.4,P1.4,P1.7怎么变0了?

请教,
以上,谢谢

楼主:
哪位能否帮个忙解答一下
谢谢了
以上

楼主:
再顶,我实在是,现在摸不找头脑了
谢谢各位了

楼主:
没有一个能解答吗?
高手快点出现啊

网友A:
回复 楼主:

您这是想实现什么功能?
P1.4和P1.6外部电路是怎么接的?

网友B:
检查软件和硬件

楼主:
问一下,怎么把图片粘上去呢?

最后的程序为

uint8 i = 0x01;
    uint8 x,y;
    uint8 get_x[]   = {0x00,0,1,0x03,2,0x05,0x06,0x07,3};
    uint8 get_y[]   = {0x00,0,1,0x03,2,0x05,0x06,0x07,3};
    while(1)
    {
        P1DIR  = 0xff;
        P1OUT  = 0x0f;
        P1DIR  = 0xf0;

        if(P1IN != 15)
        {
            TaskDly(10);
            if(P1IN != 15)
            {
                y = get_x[(~P1IN)&0x0f];
                P1DIR  = 0xff;
                P1OUT  = 0xf0;
                P1DIR  = 0x0f;
                x = get_y[(~(P1IN>>4))&0x0f];
                lock();
                MsgSend(31,(y)*4+x);
                unlock();
            }

        }
        TaskDly(5);
    }
}

之后,好了,谢谢了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A:
粘图片,选择高级回复,然后选择添加附件,将图片文件选中即可

网友C:
这么多高手!长知识了。。。

网友D:
看不出来LZ这程序干嘛,想问什么呢
P1DIR  = 0xff;    //P1输出
P1OUT  = 0xf0;//输出0xf0
P1DIR  = 0x0f;//p1.0~p1.3端口输出p1.4~p1.7输入
P1IN只能读到P1.4~P1.7的状态

网友E:
13F说的很清楚了,不太理解楼主要干什么
i == 0x64 ,你是在检测p1.4~p1.7口的状态吗?那你p1.4~p1.7接的是什么电路呢?

楼主:
读取键值,,,
现在弄好了,谢各位了,

网友F(2014-03-13):
P1DIR |=0x0f;//定义P1.0-P1.3为输出
P1DIR &=0x0f;//定义P1.4-P1.7为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