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的波形

楼主(2011-08-22):
一直是听老师说晶振输出方波的,可是我昨天突发奇想测了一下,无缘的和有缘的怎么输出都是正弦波呢??那位大侠解释一下???

网友A:
频域幅域的没学过吧

网友B:
尽信书不如无书。。。。

你们老师也是个骗子啊。。。
你使用十倍采样频率采样,得到的结果就是正确的。

相信你自己的眼睛

网友C:
因为真正的方波是整形后在芯片里面的。

网友D:
是正弦波,毋庸置疑

网友E:
我用了一款有源晶振不是正弦波,方波上叠加的比较大的震荡,目前还没有造成恶劣影响。有碰到的木有?

网友F:
6楼是对的。5楼应该拿示波器看看。

网友G:
无源的正弦,有源的方波,无源的如果是方波那是振幅过大截顶了

网友E:
不过我也的确遇到另一款晶振是正弦波的,同样是有源的,我后来看到那个叠加震荡的方波的晶振有问题。两个震荡频率不一样。其实晶振输出正弦波要比叠加震荡的方波的晶振好点,如果震荡的方波的震荡幅度过大就可能出问题,而正弦波就不存在这样的问题

网友H:
无源和有源的都看过
无源的叠加的直流分量比较小
有源的叠加的直流分量比较大

而且示波器的地线长短对波形的影响也比较大

求解释

网友I:
啥是晶体,啥是晶振,先搞清了再说吧!

网友J:
同意11楼,如果你想搞清楚为什么。请先弄清什么就谐振。采用晶振只是因为晶体的谐振频率和RLC电路相比比较稳定。谐振的结果就是选通特定的频率,而常说的方波是由一系列正弦组成的。因为晶振本身没法产生方波!而又由于组成震荡电路一般会用数字电路,震荡电路一般会用一级门电路去整型输出信号,因此输出是方波。
有源晶振是输出方波还是正弦波,就看它的内部电路有没有加整型电路了。

除此之外,同意尽信书不如没书的理论。自己拿个示波器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H:
LZ的意思是出来的是方波,通过RLC谐振选频?

网友D:
6楼是对的。5楼应该拿示波器看看。
引用 网友F:

我用的都是无源晶振,都是正弦波。有源的没用过...

网友K:
无源晶振,都是正弦波
有源晶振,正弦波或方波

网友L:
我看过一个无源晶体的波形,是正弦波的 30M

网友M:
没量过  木有示波器

网友N:
一般都是晶体输出正弦波,而有缘晶振输出方波,LZ注意量晶振的时候,一是示波器探头地线尽量短,而是注意设置示波器的带宽为全带宽~

网友O:
上次测的某50MHz,有源,正弦。。。

网友P:
你们老师没见过也没量过,就是瞎说。

网友Q:
你们老师啊,ai

网友R:
实测过有源和无源的,肯定不是方波,只是理论上当成方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I:
您解释一下不就好了,呵呵,不要孤芳自赏嘛

网友S:
钟振和晶振不一样

楼主:
钟振?啥意思

网友T:
我用示波器看是正弦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