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DS18B20两种读取方式读的温度值不一样

楼主(2011-08-22):
第一种方法:跳过序列号认证,直接读,晚上气温——33
第二种方法:需要序列号认证,读,同一时间——27

楼主:
还有采用12位分辨率的时候,将高低位数据合并成一个后,温度值是不是就是这个数*0.0625

楼主:
错了 刚才把序列号的顺序颠倒了  那个数不知道怎么出来的 两种方法是一致的 但是我觉得测得温度高了大概7摄氏度

网友A:
可能你电路板温度确实比气温高7°

楼主:
不会吧  DS18B20是单独竖起来的 并且是刚开始工作就这样了
4# huangqi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