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FLASH能否半字读?

楼主(2011-08-22):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08;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16;
typedef unsigned long     Uint32;

Uint32 TestVar;

Uint08 FlashByteRead(Uint08 *SourceAdr)
{
      return(*SourceAdr);
}

Uint16 FlashHarfWordRead(Uint16 *SourceAdr)
{
      return(*SourceAdr);
}

Uint32 FlashWordRead(Uint32 *SourceAdr)
{
      return(*SourceAdr);// + *(SourceAdr+2));
}

FLASH_ProgramWord(FlashStartAdr+SavePageNum*2048,0x01234567);
TestVar=FlashByteRead((Uint08 *)(FlashStartAdr+SavePageNum*2048));         //TestVar=0x00000067
TestVar=FlashHarfWordRead((Uint16 *)(FlashStartAdr+SavePageNum*2048));  //TestVar=0x01234567,为什么会这样?
TestVar=FlashWordRead((Uint32 *)(FlashStartAdr+SavePageNum*2048));        //TestVar=0x01234567

网友A:
读写都可以,擦除不行。

网友B:
你们检查过unsigned int是多少位吗?

楼主:
怎么不见令我信服的答案?

网友C(2013-01-21):
unsigned int 是32位的

网友D:
不要自己定义带宽度的整形,标准系统头文件(stdint.h)已经提供了如下类型:
int8_t,uint8_t:8位有/无符号整形。
int16_t,uint16_t:16位有/无符号整形。
int32_t,uint32_t:32位有/无符号整形。
int64_t,uint64_t:64位有/无符号整形。
int_fast8_t, int_least8_t:能够直接参与运算且不低于8位的有/无符号整形。
int_fast16_t, int_least16_t:能够直接参与运算且不低于16位的有/无符号整形。
int_fast32_t, int_least32_t:能够直接参与运算且不低于32位的有/无符号整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