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QT Creato无法启动

楼主(2011-08-22):
菜鸟求救
一路默认安装
最后安装完毕,桌面也有了QtCreator的图标,但是双击这个图标就是没有反应,程序不会运行
高手指点下是怎么回事呢?系统是RH9,用VM5装的
谢谢了!

网友A:
恩,貌似没编译出x86库来。

楼主:
我用命令行运行,有图中的结果,应该是编译器太久
可是我装了新版本的但是不知道要怎么才能用起来?
求高人指点啊

网友B:
没用过RH, 一直是UBUNTU用户。
楼主是用root用户登的图形界面吗?
UBUNTU下这样做有的程序是会有问题的,用普通用户登录就是好的。

楼主:
应该还是没有编译出库来
可能是RH9的GCC版本太低了,想装个高版本的又没成功

谢谢啦

网友C:
系统是RH9,用VM5装的...............

https://bbs.21ic.com/icview-249525-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