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滤波的电容选择

楼主(2011-08-22):
交流30V输入,经过整流桥,然后用3300UF的50V电容滤波,想问下,50V的电容保险么,会不会爆炸,主要怕工作的时候电压波动,谢谢了~

网友A:
这要看你应用的环境

网友B:
交流30V输入,经过整流桥,然后用3300UF的50V电容滤波,想问下,50V的电容保险么,会不会爆炸,主要怕工作的时候电压波动,谢谢了~
引用 楼主:

看你需要的容限余量多少了。

不过一般建议电解耐压选择为输入的两倍比较稳妥,30VAC整流后大概可以得到42VDC电压,选择50VDC耐压的电解,余量太小,建议至少选择63VDC耐压的电解。

网友C:
请问为何整流以后是42V电压呢

网友D:
请问为何整流以后是42V电压呢
引用 网友C:

整流后电压变为1.41421倍:lol

网友E:
30*1.4*1.4大概59v,最低取63v保险~

网友F:
现在市场上很多电解电容都标极限耐压的,所以一定要留取余量,至少采用63V耐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