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PCB布线

楼主(2011-08-23):
我没什么PCB布线经验。现在在布一块板上有很多OP07的板子。双电源供电,有3条电源线V+,GND,V-。V+和V-给运放供电,GND基本上只接了V+和V-的去耦电容,所以我觉得这里V+和V-用粗线就可以了,地线和信号线一样粗。这种想法对吗?我觉得双电源是两个串联的电源,可以等效成一个单电源这时候V-才是通常意义上的"地"。
请大家指点。

网友A:
电源和地最好都加粗,20mil以上吧

网友B:
你用的是低频还是高频,貌似低频要求低

网友C:
1、可以一样粗,但一般尽量把GND层等效阻抗设计足够小更好,注意面积大不代表等效阻抗就小,这个你用欧姆定律想一想都应该能明白。
2、V+/GND/V-等都是相对的,你学会相对看问题,自然就什么都懂了

网友D:
模拟电路的地线处理一定要慎重,接地阻抗要足够小,最好要有接地平面。

楼主:
4楼 阻抗低不就是要线 短和粗 吗?还有什么要求吗?

5楼 我们的板子是双面的 没有地平面,

谢谢大家指点。

网友E:
两面都覆铜,都做地平面。

楼主:
AD的地是数字地还是模拟地?那DA的地还是数字地还是模拟地呢?

网友C:
4楼 阻抗低不就是要线 短和粗 吗?还有什么要求吗?

5楼 我们的板子是双面的 没有地平面,

谢谢大家指点。
引用 楼主:

用地平面在双层板上一般无法实现,所以一般通过大面积地层来变相体现.

要理解问题的实质,而不是抓住某个现象死扣不放.

网友C:
AD的地是数字地还是模拟地?那DA的地还是数字地还是模拟地呢?
引用 楼主:

都是模拟地

网友C:
我没什么PCB布线经验。现在在布一块板上有很多OP07的板子。双电源供电,有3条电源线V+,GND,V-。V+和V-给运放供电,GND基本上只接了V+和V-的去耦电容,所以我觉得这里V+和V-用粗线就可以了,地线和信号线一样粗。这种 ...
引用 楼主:

运放虽然只有正负电源相连,但其信号都是以地为参考的(注意其输入或输出对地的连接通路)。如果没有相对于地的参考(电路上的连接),运放早就飘起来了(除非以其某一电源端作为基准——此通常称为单电源电路)。基于此,地必须呈现非常低的阻抗,此外还必须帮助提供完整的信号传输通路(传输线)。

楼主:
回复 网友C:
原理图是我们老大画的。他画的时AD和DA都用的是数字地,运放用的模拟地。
和你说的相反。
你说面积大不代表阻抗低,让我用欧姆定律想一下,我还真想不明白。

那你能不能说说你布线的时候为了让阻抗低,都做了些什么处理呀?

楼主:
运放虽然只有正负电源相连,但其信号都是以地为参考的(注意其输入或输出对地的连接通路)。如果没有相对于地的参考(电路上的连接),运放早就飘起来了(除非以其某一电源端作为基准——此通常称为单电源电路)。 ...
引用 网友C:

完整的信号传输通路是什么。布线就不是把线连起来吗?

网友C:
to 13L:

布线确实是要把线连起来,但单考虑一根线在某些情况下是不够的,同时须考虑此线的参考电位的布局(通常就是地线或地平面)。注意,电信号的传输不是单连一根线就能完成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现在布线都是只管信号线,地线就只管粗,和信号线距离近,距离远都是不管的。

大侠,你有这方面的书可以介绍看看吗?

网友C:
to 15L:

参考“微带线”和“带状线”,一般涉及高频(如射频和微波)类线路方面或PCB布线的书都有阐述。

楼主:
回复 网友C:

哦,谢谢。在学校的时候最怕学微波了。

楼主:
to 13L:

布线确实是要把线连起来,但单考虑一根线在某些情况下是不够的,同时须考虑此线的参考电位的布局(通常就是地线或地平面)。注意,电信号的传输不是单连一根线就能完成的。 ...
引用 网友C:

以前我也看到或者听到别人说布线的时候地线最粗,其次是电源线。我以为这样做得理由只是地线和电源线上流过的电流大,不用粗线可能会烧掉。那我这样理解就是错的了。地线之所以要粗,是为了减小阻抗是吗?例如模拟地和数字地不分开,数字部分来了个高电平,那模拟的参考地的电位也就变化了,那么本来AD采样到了5V,结果就可能被误读为4.98V甚至更低是吗?所以地线要最粗,和阻抗有很大的关系是吗?

网友C:
1、AD\DA如果没有特殊原因的话,一般接模拟地。
2、面积大不代表阻抗低,用木桶理论想一下不就明白了吗?
一个木桶的储水能力是决定于那个短板,地层阻抗也可以参考这个理论。
3、不是什么情况下信号线靠近地线都是有益的,在一些高频情况下反而是有害的,不便于信号的建立。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帮我看看我在19楼的说法对不对

网友C:
以前我也看到或者听到别人说布线的时候地线最粗,其次是电源线。我以为这样做得理由只是地线和电源线上流过的电流大,不用粗线可能会烧掉。那我这样理解就是错的了。地线之所以要粗,是为了减小阻抗是吗?例如模拟 ...
引用 楼主:

地线不够粗导致烧掉,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一种阻抗较大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