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带放大

楼主(2011-08-23):
不知道各位对于高速运放自激有何见解啊???

网友A:
可以让他造成的影响最小  但是不可以消除

网友B:
同意楼上观点:lol , 多加旁路小电容,减小放大倍数等等措施 都可以减小自激

网友C(2012-04-17):
高速运放在使用的时候要注意一下两点:
1:做好电源退偶,而且最好是大电容并上小电容,而且要尽量靠近引脚,这样可以较好的滤除电源噪声对芯片的影响
2:各级之间的连线要短而粗,会有效减少分布电容和分布电阻的影响
3:模块最好是多点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