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CAN自收发为何通讯不了

楼主(2011-08-23):
我自己做了一块CAN节点的板子,可是自收发总是有问题,读SR寄存器显示C0,总线关闭状态,是不是初始化设置有问题,PELIcan模式的,谁能给我个初始化框架让我参考一下,谢谢了

网友A:
如果控制器支持 "环回模式", 可以先用这个模式测试.
如果测试有问题, 那是你的软件设置问题;
如测试正常, 那是你的外部连接问题.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弱弱的问句,有没有不支持“回环模式”的控制器啊 ?

网友A:
不支持“回环模式”的控制器?
这是用作测试的模式, 正常工作是不会用这个模式的.
有这个模式就多了一个调试的方法. 有肯定比没有好, 何须要不支持呢?

网友C(2011-09-22):
CAN总线 差分信号如何实现自收发?

网友D:
搞个CAN-USB 或CAN-232吧。我是自己做了个。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