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推荐一款485中继芯片

楼主(2011-08-23):
不知道485中继器是用什么芯片做得,我现在想做个485的中继,请大家推荐一个芯片能完成这个功能,最好不需要借助单片机来完成中继功能。我要中继一下不是因为距离的问题,而是因为我在一个位置处向下有好多个节点在一块,向上是一个长距离的到PC的通信。担心节点分布到一块引起的反射干扰过大,所以想用个中继,请大家指点一下

网友A:
485中继器是用两块485接口片加收发逻辑控制电路实现的,如果节点数和距离没有超过接口芯片的限度就没有必要加。

楼主:
但是我的节点分布有点问题,已经接近于星型连接了

楼主:
485中继器是用两块485接口片加收发逻辑控制电路实现的,如果节点数和距离没有超过接口芯片的限度就没有必要加。
引用 网友A:

这个收发逻辑控制电路怎么实现呢?谢谢啊!

楼主:
找到电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