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 求助 大家进来看看

楼主(2011-08-23):
我是新手,在一个仪器上看到这样一个长的不一样电容,电容上没有任何标注。求各位大虾,帮忙看看这个黄色电容叫什么电容。

网友A:
陶瓷滤波器 还是 晶振 ?看不到背面的 字,不能下结论!

网友B:
可能是独石电容。

网友B:
可以根据此电容的元件位号查一下相应板的元件清单。可能是直插的独石电容或钽电容。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背面跟这面是一样的,没有字符。

网友C:
看形状是陶瓷振荡器的可能大点,但你说是电容,则瓷片或者陶瓷电容的可能也存在,你可以具体看看两个引脚都分别接了什么电路再说。

网友D:
陶瓷振子或者早期的瓷介电容,具体是什么确实需要分析一下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