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产品烧MOS管,请教高手

楼主(2011-08-23):
(无正文)

网友A:
和你的后级电路有关,继电器需要个二极管,并且看看你的继电器的驱动电流的大小。

网友B:
估计你的两支MOS管存在“共同导通”问题。
门极上接10k欧电阻再并联10nF电容,其时间常数为0.1ms即100us,这还没有计算米勒电容(估计在10nF以上)。再加上TLP181并不是很快的光耦,其存储时间达40us(而且是负载电阻仅1.9k欧时)。
你的FPGA留出多少死区时间?

楼主:
驱动电流我们不是很大,跟规格上的16A上差很多,而且MOS里有个稳压二极管啊

网友B:
4楼认识错误。MOS里面不是稳压二极管。

网友C:
MOS体二极管并不能阻止直通时烧MOS

网友D:
驱动电压

网友E:
在你的FPGA内要有死区保护功能。估计你是没有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们FPGA作协处理器,主芯片发信号,然后FPGA接受再处理,主芯片发出信号间隔1.7MS左右。

楼主:
我们现在不是一用就烧,烧的比例不是太高,但数量还是挺可观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们输出直接接工控负载,我测了确实有反向电压,也差不多27v,也不会使MOS管击穿啊!

网友F:
不是电压性击穿,是热击穿,你没留死区,会有一段时间2只MOS管同时导通,瞬间电流非常大,导致击穿。

网友G:
LZ  maychang老师说的对,你驱动能力不强,导致mosfet开关时间太长,这样就需要很大的死区时间才能保证不直通

网友H:
觉得14楼的推断可能性大些,想办法抓抓波形看呢

网友I:
MOS 里有个本二极管做续流用, 觉得14楼分析到位,应该是 没留死区 造成的。

网友J:
呵呵! 你的MOS管24V电源接反了哦!我做过实验的!

网友K:
两个管子同时导通的可能性很大,我现在也遇到这种问题。

网友L:
3楼说的太对了。GS本身的电容就很大了,很多设计者为了提高开关MOS的速度,特性加大驱动电流,以降低电容对MOS开关特性的影响,而LZ反其道而行之,尽还外加电容。
驱动电流相对来说太小。加上LZ加的电容,开关特性差的太多了。

网友M:
共同导通”问题。

网友N:
MAYCHANG老师,输入端在什么情况下会导致两个管子同时导通?

网友O:
感性负载原极输出问题太大,建议改漏极输出。
1、管子负载明显要大很多
2、管子关闭瞬间GS电压有可能超过40V,而一般MOS管的GS指标为20V。
3、关闭过程要长很多,而且寄生电容还可能引发震荡。

另外,图画的规范些可能在有些情况下分析问题容易许多

楼主:
回复 网友O:
本来就是漏极输出。关闭确实有点长180US,而不加电容关断100US左右,这个影响正在分析中。GS电压有可能超过40V,怎么分析的得到的?

网友O:
读图错误,分析因此也是错误的。
问题可能出在C100上面。如果图没有错的话,你接的是地而不是-24V。这样在Q59关断的瞬间,绕组的反电势通过Q57的反向二极管、C100和R236直接加到Q57的栅极。其幅值应该会超过20V,某些管子可能会承受不住。

楼主:
可以理解Q59关断的瞬间,绕组的反电势通过Q57的反向二极管,但怎么加到Q57的栅极,不理解。这跟C100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