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MCU分享)+MSP430单片机系列简介

楼主(2011-08-23):
1.MSP430系列单片机的发展
      MSP430系列是一个16位的、具有精简指令集的、超低功耗的混合型单片机,在1996年问世,由于它具有极低的功耗、丰富的片内外设和方便灵活的开发法手段,已成为众多单片机系列中一颗耀眼的新星。回忆MSP430系列单片机的发展过程,可以看出有这样三个阶段:
开始阶段 从1996年推出MSP430系列开始到2000年初,这个阶段首先推出的有33X、32X、31X等几个系列,尔后于2000年初又推出了11X/11X1系列。
      MSP430的33X、32X、31X等系列具有LCD控制端口,对提高系统的集成度较有利。每一系列有ROM型(C)、OTP型(P)和EPROM型(E)等芯片。EPROM型的价格昂贵,运行环境温度范围窄,主要用于样机开发。这也表明了这几个系列的开发模式,即:用户可以用EPROM型开发样机;用OTP型进行小批量生产;而ROM型适应大批量生产的产品。
      2000年初,TI推出了11X/11X1系列。这个系列采用20脚封装,内存容量、片上功能和I/O引脚数等均受到一定的限制,但是价格较为低廉。
这时期的MSP430已经显露出了它的特低功耗等的一系列技术特点,但也有不尽如人意之处。它的许多重要特性,如:片内串行通信接口、硬件乘法器、足够的I / O 引脚等,只有33X系列才具备。33X系列价格较高,比较适合于较为复杂的应用系统。当用户设计需要更多考虑成本时,33X并不一定是最合适的。而片内高精度A/D转换器又只有32X系列才有。
寻找突破,引入Flash 技术 随着Flash 技术的迅速发展,TI公司也将这一技术引入MSP430系列中。在2000年7月推出F13X/ F14X系列,在2001年7 月到2002 年又相继推出F41X、F43X、F44X。
      F41X、F43X、F44X 系列是在13X、14X的基础上,增加了液晶驱动器,将驱动LCD的段数由3XX系列的最多120段增加到160段。并且相应地调整了显示存储器在存储区内的地址,为以后的发展拓展了空间。在2000年又增加了一个MSP430FlX子系列。
      MSP430系列由于具有Flash存储器,在系统设计、开发调试及实际应用上都表现出较明显的优点。这是TI推出具有F1ash型存储器MSP430单片机的开始。
      TI在推出Flash系列的同时,开发了基于Flash存储器及JTAG边界扫描技术的廉价开发工具FET430X110,将国际上先进的JTAG技术和Flash在线编程技术引入MSP430。
这种以Flash技术与FET开发工具组合的开发方式,具有方便、廉价、实用等优点,给用户提供了一种较为理想的样机开发方式。
另外,2 0 0 1 年,T I 又公布了BOOTSTRAP技术,利用它可在烧断熔丝以后只要几根线就可更改并运行内部的程序。这为系统软件的升级提供了又一种方便的手段。BOOTSTRAP具有很高的保密性,口令可达到32个字节的长度。
蓬勃发展阶段在前一阶段,引进新技术和内部进行调整之后,为MSP430的功能扩展打下了良好基础。于是TI在2002年底和2003年期间又陆续推出了F15X和F16X系列的产品。
在这一新的系列中,有了两个方面的发展。一是从存储器方面来说,将RAM的容量大大增加,如F1611的RAM容量增加到了10KB。这样一来,希望将实时操作系统(RTOS)引入MSP430的,就不会因RAM不够而发愁了。二是从外围模块来说,增加了I2C、DMA、DAC12和SVS等模块。
在2003年中,TI还推出了专门用于电量计量用的M S P 4 3 0 F W 4 2 X 和M S P 4 3 0 F E 4 2 X 。我们相信,由于MSP430的开放性的基本架构和新技术的应用,新的MSP430的产品品种必将会不断出现。
2.MSP430单片机的特点
      MSP430系列单片机的迅速发展和应用范围的不断扩大,主要取决于以下的特点。
强大的处理能力 MSP430系列单片机是一个16位的单片机,采用了精简指令集(RISC)结构,具有丰富的寻址方式(7种源操作数寻址、4种目的操作数寻址)、简洁的27条内核指令以及大量的模拟指令;大量的寄存器以及片内数据存储器都可参加多种运算;还有高效的查表处理方法;有较高的处理速度,在8MHz晶体驱动下,指令周期为125μs。这些特点保证了可编制出高效率的源程序。
在运算速度方面,MSP430系列单片机能在8 MHz晶体的驱动下,实现125 μs的指令周期。16位的数据宽度、125 μs的指令周期以及多功能的硬件乘法器(能实现乘加)相配合,能实现数字信号处理的某些算法(如FFT等)。
      MSP430系列单片机的中断源较多并且可以任意嵌套,使用时灵活方便。当系统处于省电的备用状态时,用中断请求将它唤醒只需6 μs。
超低功耗 MSP430单片机之所以有超低的功耗,是因为其在降低芯片的电源电压及灵活而可控的运行时钟方面都有其独到之处。
首先,MSP430系列单片机的电源电压采用的是1.8~3.6 V电压。因而可使其在1 MHz的时钟条件下运行时,芯片的电流会在0.1~400μA之间。
其次,独特的系统时钟系统的设计。
在MSP430系列中有两种不同的系统时钟系统:基本时钟系统和锁频环(FLL和FLL+)时钟系统。有的使用一个晶体振荡器(32768Hz),有的使用两个晶体振荡器(一个为32768Hz,另一个为高频振荡器)。由系统时钟系统产生CPU和各功能模块所需的时钟。并且这些时钟可以在指令的控制下,打开和关闭,从而实现对总体功耗的控制。
由于系统运行时打开的功能模块不同,即采用不同的工作模式,芯片的功耗有着显著不同。在系统中共有一种活动模式(AM)和五种低功耗模式(LPM0~LPM4)。在等待方式下,耗电为0.7A,在节电方式下,最低可达0.1A。
系统工作稳定 上电复位后,首先由DCOCLK启动CPU,以保证程序从正确的位置开始执行,保证晶体振荡器有足够的起振及稳定时间。然后软件可设置适当的寄存器的控制位来确定最后的系统时钟频率。如果晶体振荡器在用作CPU时钟MCLK 时发生故障,DCO 会自动启动,以保证系统正常工作;如果程序跑飞,可用看门狗将其复位。
丰富的片上外围模块 MSP430系列单片机的各成员都集成了较丰富的片内外设。它们分别是看门狗(WDT)、模拟比较器A、定时器A(Timer_A)、定时器B(Timer_B)、串口0、1(USART0、1)、硬件乘法器、液晶驱动器、10位/12位ADC、14位ADC(ADCl4)、12位DAC、I2C 总线直接数据存取(DMA)、端口0(P0)、端口1~6(P1~P6)、基本定时器(BasicTimer)等的一些外围模块的不同组合。其中,看门狗可以使程序失控时迅速复位;模拟比较器进行模拟电压的比较,配合定时器,可以设计为A/ D转换器;16位定时器(Timer_A和Timer_B))具有捕获/比较功能,大量的捕获/比较寄存器,可用于事件计数、时序发生、PWM 等;有的器件更具有可实现异步、同步及多址访问的串行通信接口,可方便地实现多机通信等应用;具有较多的并行端口,最多达6×8条I/O口线; P0、P1、P2 端口能够接收外部上升沿或下降沿的中断输入;12/14位硬件A/D转换器有较高的转换速率,最高可达200 kbps,能满足大多数数据采集应用;能直接驱动液晶多达160段;实现两路的12位D/A转换;硬件I2C串行总线接口,实现存储器串行扩展;以及为了增加数据传输速度,而采用直接数据传输(DMA)模块。MSP430系列单片机的这些片内外设为系统的单片解决方案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方便高效的开发环境 目前MSP430系列有OTP 型、FLASH 型和ROM 型三种类型的器件,这些器件的开发手段不同。对于OTP型和ROM型的器件是使用仿真器开发成功之后再烧写或掩膜芯片;对于FLASH型则有十分方便的开发调试环境,因为器件片内有JTAG调试接口,还有可电擦写的FLASH存储器,因此采用先下载程序到FLASH内,再在器件内通过软件控制程序的运行,由JTAG接口读取片内信息供设计者调试使用的方法进行开发。这种方式只需要一台PC机和一个JTAG调试器,而不需要仿真器和编程器。开发语言有汇编语言和C语言。
适应工业级运行环境 MSP430系列器件均为工业级的,运行环境温度为-40~+85℃,所设计的产品适合运行于工业环境下。
3.MSP430系列与89C51 系列的比较
我国的多数读者对与89C51系列的单片机是很熟悉的,为了加深对MSP430系列单片机的认识,我们不妨将两者进行一下比较。
首先,89C51单片机是8位单片机,其指令是采用的被称为“CISC”的复杂指令集,共具有111条指令。而MSP430单片机是16位的单片机,采用了精简指令集(RISC)结构,只有简洁的27条内核指令,大量的指令则是模拟指令;众多的寄存器以及片内数据存储器都可参加多种运算。这些内核指令均为单周期指令,功能强,运行的速度快。
其次,89C51单片机本身的电源电压是5伏,有两种低功耗方式:待机方式和掉电方式。正常情况下消耗的电流为24mA,在待机状态下,其耗电电流仍为3mA;即使在掉电方式下,电源电压可以下降到2V,但是为了保存内部RAM中的数据,还需要提供约50μA 的电流。而MSP430系列单片机在低功耗方面的优越之处,则是89C51系列不可比拟的。正因为如此,MSP430系列单片机更适合应用于使用电池供电的仪器、仪表类产品中。
再者,89C51系列单片机由于其内部总线是8位的,其内部功能模块基本上都是8位的,虽然经过各种努力其内部功能模块有了显著增加,但是受其结构本身的限制很大,尤其模拟功能部件的增加更显困难。MSP430系列其基本架构是16位的,同时在其内部的数据总线经过转换还存在8位的总线,在加上本身就是混合型的结构,因而对它这样的开放型的架构来说,无论扩展8位的功能模块,还是16位的功能模块,即使扩展像模/数转换或数/模转换这类的功能模块也是很方便的。这也就是为什么MSP430系列产品和其中功能部件迅速增加的原因。
最后,就是在开发工具方面。对于89C51来说,由于它是最早进入中国的单片机,人们对它再熟悉不过了,再加上我国各方人士的努力,创造了不少适合我们使用的开发工具。但是如何实现在线编程还是一个很大问题。对于MSP430系列而言,由于引入了Flash 型程序存储器和JTAG 技术,不仅使开发工具变得简便,而且价格也相对低廉,并且还可以实现在线编程。

4.MSP430 系列的内部结构概述
      MSP430 系列器件包含CPU、程序存储器(ROM、 OTP和Flash ROM)、数据存储器(RAM)、运行控制、外围模块、振荡器和倍频器等主要功能模块。其基本结构如图1 所示。可以看出,MSP430 内部包含了计算机的所有部件,是一个真正的单片机(微控制器MCU)。
      C P U CPU 由一个16位的ALU、16个寄存器和一套指令控制逻辑组成,其逻辑简图如图2所示。在16个寄存器中,程序计数器PC、堆栈指针SP、状态寄存器SR和常数发生器CGl、CG2这4个寄存器有特殊用途。除了R3和R2外,所有寄存器都可作为通用寄存器来用于所有指令操作。常数发生器是为指令执行时提供常数的,而不是用于存储数据的。对CGl、CG2访问的寻址模式可以区分常数的数据。

在CPU内部有一组16位数据总线和16位的地址总线;CPU运行正交设计、对模块高度透明的精简指令集;PC、SR 和SP 配合精简指令组所实现的控制,使应用开发可实现复杂的寻址模式和软件算法。
存储器 MSP430系列采用 “冯-纽曼结构”。因此,RAM、ROM 和全部外围模块都位于同一个地址空间内,即用一个公共的空间对全部功能模块进行寻址。支持外部扩展存储器是将来性能增强的目标。特殊功能寄存器及外围模块安排在000H~1FFH 区域;RAM 和ROM共享0200H~FFFFH 区域,数据存储器(RAM)的起始地址是0200H。
存储器与C P U 及存储器数据总线(MDB)、存储器地址总线(MAB)的连接关系如图3 所示。

(1)程序存储器 MSP430系列程序存储器的类型有ROM、OTP和Flash ROM三种。ROM 的容量在1~60KB 之间;对于Flash型的芯片,内部还集成有两段128B(共256B)的信息存储器以及1KB存放自举程序的自举存储器(BOOT ROM);对代码存储器的访问总是以字形式取得代码,而对数据可以用字或字节方式访问。每次访问需要16条数据总线(MDB)和访问当前存储器模块所需的地址总线(MAB);存储器模块由模块允许信号自动选中。最低的64KB空间的顶部16个字,即0FFFFH~0FFE0H,保留存放复位和中断的向量;在程序存储器中还可以存放表格数据,以实现查表处理等应用;程序对程序存储器可以任意读取,但不能写入。
(2)数据存储器 数据存储器(RAM)经两条总线与CPU 相连,即存储器地址总线MAB 和存储器数据总线MDB(见图3)。
数据存储器可以以字或字节宽度集成在片内,其容量在128B~10KB 之间;所有指令可以对字节或字进行操作。但是对堆栈和PC 的操作是按字宽度进行的,寻址时必须对准偶地址。
运行控制 MSP430系列微控制器的运行主要受控于存储在特殊寄存器(SFR)中的信息。不同SFR 中的位可以允许中断,以支持取决于中断标志状态的软件以及定义外围模块的工作模式。
禁止外围模块,停止它的功能,可以减少电流消耗,而所有存储在模块寄存器中的数据仍被保留。外围模块的工作模式可以用SFR 的特定位置来标明。
外围模块 外围模块包括基本定时器(Basic Timer)、16位定时器(Timer_A及Timer_B)、ADC转换器、I/O端口、异步及同步串行通讯口(USART)以及液晶显示驱动模块等。
外围模块经MAB、MDB 与CPU 相连。图4所示为外围模块的连接总线示意图。从图中可以看出,外围模块可分为字(16位)模块和字节(8 位)模块两种。对大多数外围模块,MAB 通常是5 位,MDB是8 位或16位。

字节(8 位)模块的数据总线是8 位的,需经总线转换电路与16位的CPU相连。这些模块的数据交换毫无例外地要用字节指令处理;对字(16位)模块,其数据总线是16位的,无需经过转换而直接与CPU 的16 位数据总线相连。模块的操作指令就没有任何限制。MSP430系列所包含的字节(8 位)模块和字(16 位)模块。
振荡器和时钟发生器 振荡器LFXT1(LF)是专门为通用的低功耗32768 Hz时钟晶振设计的。除了晶体外接外,所有的模拟元件都集成在片内。但是也可以用一个高速的晶振工作,这时需要外接负载电容。
对于F13X、F14X、F15X 和F16X 以及F4XX系列,片内还有一个可接入高速晶振的XT2 振荡器。除了晶体振荡器之外,F13X、F14X、F15X 和F16X 系列都有一个数字控制RC 振荡器(DCO),用它实现对振荡器的数字控制和频率调节;对于F4XX系列,将晶振频率用一个锁频环电路(FLL 或FLL +)进行倍频。FLL 或FLL +在上电后以最低频率开始工作,并通过控制一个数控振荡器(DCO)来调整到适当的频率。供处理器工作的时钟发生器的频率固定在晶振的倍频上,并提供时钟信号MCLK。
外围模块及CPU的时钟源选择非常灵活。可以用以实现各种低功耗模式下的运行

网友A:
MSP430系列单片机发展很广阔

网友B:
好长的简介

网友C:
同样感觉好长

网友D:
介绍很详细

网友E:
真的很详细!楼主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