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500接受怎么降低功耗???

楼主(2011-08-23):
cc2500接受怎么降低功耗???难道用wor模式,可是那种情况下,发送要是有周期性的啊,我发送的数据是随机的。这样不是要丢很多数据包了。
还有有没有什么中断方式,让我进入中断去接受数据啊。

楼主:
新手。谢谢大家了

网友A:
只能靠定时开启的办法,协议要妥善编制,不要简单直接发数据,先发送握手信号,待回应后再发其它数据,握手信号的发送时间要适当的长,能够覆盖接收机的唤醒周期,这样就不会漏失数据了。

网友B:
这是由它调制方式决定了的,远距离的传输和搜网时是以牺牲功率为前提的

网友C:
跟数据的传输速率也有关系,

网友D:
3楼的方法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