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性电源和开关电源,在输入端接电阻有没有什么影响

楼主(2011-08-23):
有没有什么影响啊?

网友A:
怎么接?串OR并?接多大的?目的是什么?

楼主:
串联,就是电压输入的一端,电压输入串个电阻
目的是:能不能够减少电源损耗,
我觉得线性电源应该可以,开关电源好像还增加了损耗,不知道我的这个结论正确不正确

网友B:
无论线性电源还是开关电源,这样在输入端串联电阻都不能减少损耗。
对线性电源来说,只不过是将电源发热转移到串联的电阻上去了而已。

网友C:
线性电源前串电阻是为了转移线性电源芯片自身损耗降低温升,我们就有这么用的,开关电源前串电阻就是额外增加损耗了,对开关芯片没有任何帮助。

网友D:
开关电源前面串电阻可能会导致电源不稳定

网友E:
同样,线性电源前面串电阻不是可能,而是肯定导致电源输出稳定下降!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忙解答,
我来总结一下,看看我的理解对不对
就是
1.开关电源前面串联电阻对电源本身没有帮助,也不会提供电源的效率
2.线性电源输入串联电阻,可以较少电源本身的损耗,但是效率和没有串联电阻是一样的

不知道我以上的理解对不对

现在看了7楼的回复后,我不知道为什么会使电源输出稳定下降。这个不是很理解,

网友B:
8楼:
无论开关电源还是线性电源,输入串联电阻后,当电源消耗电流发生变化时,电阻上压降也会变化,那么电源输入电压也在变化,此输入电压的变化将影响电源输出电压,使电源输出电压变化,此即“使电源输出稳定下降”。

网友F:
串电阻之后,在电阻和LDO之间再并两个大电容就可以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确保电源输出的稳定性。

楼主:
10 楼
串电阻之后,在电阻和LDO之间再并两个大电容就可以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确保电源输出的稳定性。

什么意思啊,是不是应该分别在电阻和ldo两端并电容啊?怎么解释啊?

网友G:
在开关电源的输入端串电阻会导致效率下降,在线性电源输入端串电阻可以分担功率,满足后级输入电压的前提下,对效率不会有影响,但会造成输入端纹波加大,是否对输出有影响则要看电源的调整率。

楼主:
在电阻和LDO之间再并两个大电容就可以了

是什么意思啊,是在两个节点之间和地之间吗?但是为什么并两个

网友H:
跟电阻构成RC滤波电路,减少输入纹波。

网友B:
又串电阻,又并大电容,这个成本实在太高,不上算。

网友I:
支持MAYTHANG,没人那么搞的,又串电阻,又并电容!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忙

网友J(2016-07-02):
串个二极管不就好了
为什么要串电阻呢

网友K:
线性电源前面串联电阻,可以提高耐压,降低LDO的发热,降低启动电流,但是不能降低整体的功耗;
DCDC 会增大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