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AT89C52下载器电路

楼主(2011-08-23):
学校有一批AT89C52的芯片,但是下载器坏了,想自己做一个下载器,就像STC的单片机用RS232做下载一样,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电路?先谢谢大家的分享了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望大家能帮助一下:handshake

楼主:
自己上百度找了很久的资料,可一直都没有找到,希望有资料的,或者会的能够说下,谢谢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分享,不过里边用电路替代了RS232,电路复杂了,为什么STC的下载就那么简单呢?AT的真麻烦

楼主:
回复 网友A:
想问您一下,AT的单片机下载程序的软件有吗?和STC的下载软件一样吗?

网友:
学校有一批AT89C52的芯片,但是下载器坏了,想自己做一个下载器,就像STC的单片机用RS232做下载一样,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电路?先谢谢大家的分享了
引用 楼主:

楼主还是放弃这个想法拉

因为AT89C(包含AT89C51 AT89C52)都不支持ISP,只能使用并口编程器烧写IC

AT89S51 AT89S52才支持ISP(不用编程器),  就是一个字母C和S的区别
而且采用的SPI连接口,不是RS232接口

楼主:
按楼上所说,需要用并口,但是电脑不也有并口吗?您是说电路会很复杂吧?可是这样几十片芯片就都没法用了啊

网友B:
带 C 的 需要 21V 编程脉冲的, 不支持 ISP 功能!

网友C:
做个SP200编程器吧,网上资料很完整,如果嫌麻烦,淘宝买个现成的就能烧AT89C52了,编程电压是12V

网友:
按楼上所说,需要用并口,但是电脑不也有并口吗?您是说电路会很复杂吧?可是这样几十片芯片就都没法用了啊
引用 楼主:

我说的并口是
指 编程器和AT89C52之间使用并口
不是编程器和电脑之间的并口

楼主:
哦,看来是有点难度。等大赛结束后再考虑做一个或者买一个吧

网友D:
扔了吧。。。  那片子不值钱。。。   直接买几片STC用。

楼主:
扔了?我们有50片左右呢啊,都扔了?

网友D:
50片就50片。。。 不值钱。
我有个多功能并口烧写器,用过几次就扔着吃灰了。因为根本木用过这样片子了。

楼主:
我们是学生呢还,有点仍不起啊,学校学习用应该没事的吧,学51单片机我觉得还行吧,也不用去开发项目。只是做学习用的

网友E:
到这个网址上去找一下:
网址:http://www.xuehi.com
   解压密码:www.xuehi.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