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纹波的问题。。(电路图版图已上~~)

楼主(2011-08-23):
用2576做了一个正5V和正负12V的开关电源,测出纹波+12V的还算正常,20mv左右,但是+5V和-12V的纹波如上图,有尖峰,导致峰峰值测出来几百个mv,频率测得是27k左右,请问这是什么问题?电路就是datasheet上的典型应用电路。。

本来是正负5V和正负12V(图中15写错)都有的,但是由于芯片不够,所以-5的那一道没有焊。

网友A:
无图无真相,把电原理图贴出来,最好把电路板图也贴出来。

网友B:
无图无真相,把电原理图贴出来,最好把电路板图也贴出来

网友A:
楼主:
你知道与电解电容C4并联电容C1、C5和C8,为何不在C2、C6和C9上也并联较小的无感电容?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测试时曾并联过104,但是没有效果,可能是纹波频率较低(27k左右),104不起作用?

网友C:
LZ你能确定你的测量方式正确不?

网友D:
加个磁珠试试吧

网友E:
加个磁珠试试吧
引用 网友D:

27k的频率上,磁珠等于直通。

网友F:
交流出来不用经过一个共模电感麽?

网友G:
我用过Lm2576做过负电源,纹波确实很大。而且基本上通过加电容什么的方法解决不了,最好的办法就是你再加一级线性稳压。而且这个负电源电路还有一个弊端就是启动电流很大,一般启动电流能达到4A-5A,如果用的输入电源带负载能力小于5A的话电路会启动不了。

楼主:
算了一下。。好像纹波的频率跟输出的LC滤波器的谐振频率差不多,请问该怎么该输出滤波器呢?我这个电源带的负载是不定的,而且要求最大2A的电流。

网友H(2013-10-23):
引用 网友G:
我用过Lm2576做过负电源,纹波确实很大。而且基本上通过加电容什么的方法解决不了,最好的办法就是你再加一 ...

您好,我想请问一下,纹波您是怎么算的?另外请有没有滤除直流提取纹波的电路呢?新手 想提取纹波,不知道怎么实现,希望能请教谢谢~!

网友I:
请问VCC是多少V?正常7~40V之间!

网友J:
C6距离U2有点远

网友K:
这哪是纹波啊,波形不对,像是噪声;
先测开关频率对不对;
VCC为什么电源,VCC也要测试一下看看;
DCDC的输入电容有点小吧;
输出电感值你要看规格书,它跟输出电流值、纹波、响应速度和效率等都有关系;
另外,负载小,输出电容没必要那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