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稳压电源中DC-DC变换的括扑结构接地问题

楼主(2011-08-23):
开关稳压电源中,如果用的括扑结构中有变压器,那么变压器的前后级的“地”是否要分开还是接在一起???各有什么优缺点???

网友A:
谈不到什么优点缺点,完全看你的需要而定。

网友B:
因地而异

楼主:
2# maychang 那一般是接连在一起还是分开?象推挽括扑结构选那一种好。

楼主:
3# kfzy6 怎么个因地而异?

网友C:
看你怎么用了啊 根据需要而定

楼主:
6# hanlinsong 怎么样才是需要,怎么样是不需要的,能举个例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