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反向衰减器

楼主(2011-08-23):
做一个反向衰减器,为什么书上说用图1的方法使Rin>Rf的电路不稳定,而要使用图2的方法呢?

网友A:
这与你使用的运放型号有关。
有些运放可以保证增益为1(跟随器)时仍稳定,但不保证增益小于1时也稳定。有些运放甚至在增益大于某数值时才保证稳定。
图2用R6和R8先作一次分压,这样就可以保证运放(包括反馈的)增益大于某值,故可保证稳定工作。

网友B:
这与你使用的运放型号有关。
有些运放可以保证增益为1(跟随器)时仍稳定,但不保证增益小于1时也稳定。有些运放甚至在增益大于某数值时才保证稳定。
引用 网友A:

主要看运放的哪个参数?

网友C:
同问。

鸟鸟发表于 2011-8-23 13:53 | 只看该作者 回复 引用 评分 报告 返回版面 TOP  得分:0
4楼: 这与你使用的运放型号有关。
有些运放可以保证增益为1(跟随器)时仍稳定,但不保证增益小于1时也稳定。有些运放甚至在增益大于某数值时才保证稳定。
引用 网友A:
主要看运放的哪个参数?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maychang老师的解答,不知这主要看运放的哪个参数?

网友D:
to 6L:

看运放的开环增益,然后分析或估算其环路增益AF(注意F是Rin和Rf的分压)。但实际运放的相关参数差异很大,因此只能是个粗略的参考。

网友A:
4、5、6楼:
“增益为1(跟随器)时仍稳定”不是参数,不能用数字表示,所以不会在参数列表中列出。往往是在通用介绍的文字中叙述一句。现在的运放多数可以做到单位增益稳定,所以也可能根本不提。
某些运放不能接成增益很低(负反馈很强)的电路,只有在增益大于某值时才能够稳定工作。但这不是什么光荣的事情,所以往往是在注释(Note)中列出来,或者在参数列表中注明测试条件。附图是OP-37资料,该运放要求增益大于5倍。

网友E:
这个增益指的不是信号增益,而是噪声增益。噪声增益不会小于1的。

网友F:
得认真阅读PDF哦,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