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教高手!交流电流检测

楼主(2011-08-23):
交流电流检测,检测电流的大小,异常报警!

交流电流的大小在20A,利用交流互感器检测器大小,过大或过小有LED显示。

网友A:
电流互感器二次接个电阻(数值必须符合该型号互感器要求,不能大),若电阻两端电压够大,可以用普通二极管桥式整流,然后用电压比较器与基准电压进行比较。若电阻两端电压很小,只能用运放放大后再整流、比较。

网友B:
利用电阻测量。

网友C:
楼主的问题到底是什么?

楼主:
做交流检测   一次侧的电流约20A
  我现在采用交流互感器,在外接一个电阻,转化成电压值,之后该怎么处理啊?能附带下原理图吗?

网友D:
:lol有电压进AD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