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样电阻上的电压如何提取?

楼主(2011-08-23):
产线上的产品需要测量静态工作电流,产品的静态工作电流为4MA。我将电流表串入产品与电源的主回路中,便可测到静态工作电流。由于产品的电路出现故障(短路,元件插错),这两天电流表烧坏了五块。因此想到了一个电路来保护电流表,在电路中串入一个取样电阻(R13),一个常闭型继电器,和一个三极管控制电路。当回路中的电流达到1-2A时,取样电阻(R13)上的电压增大,此时来控制三极管驱动继电器,从而断开主回路,保护电流表。
  取样电阻(R13)上的电压(A,B)两点如何加在三极管C点上。请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A:
取样电阻放在RL与地之间比较方便。
如果RL必须一端接地,那么取样电阻一端接12V电源,改用PNP管控制继电器。
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是使用自恢复保险。
如果只是保护电流表,可以与电流表并联二极管,利用二极管正向的非线性来对电流表进行保护。

网友B:
查下资料再说

网友C:
如果满足不了取样电组一端接地的方式。那就只能采用差动放大器了。用个LM345接个差动放大器出来,应能把AB之间的相对压差变成C点到地的绝对压差。
不过,还是采用取样电阻一边接地的方式简单。
无论那种放式,为了稳定,C点的电压都应接入比较电路,而不是直接接驱动三级管。最简单的电压比较器你可以用个稳压管来代替。

楼主:
谢谢楼上大侠们的指点。maychang师傅说可以在电流表上并联一个二极管来保护电流表。请问在电流变大的情况下,二极管是怎样来工作保护电流表的。谢谢。

网友D:
串个电阻量上面的电压不行吗,为什么弄得这么麻烦

网友E:
回复 楼主:
电流表也是有内阻的,有内阻就有压降啊

网友A:
5楼:看看硅二极管正向电压-电流曲线就知道了。

该曲线是二极管1N941正向电压-电流曲线。由曲线可以看出:二极管两端电压较小例如0.4V左右时,通过二极管的电流非常小,几乎为零;而二极管中电流较大时二极管两端电压并不高,400mA电流时压降不过1.2V多一点。
二极管与电流表并联,电路中电流仅数mA时,电流表两端电压不大,二极管中电流非常小,绝大部分电流从电流表中流过,几乎不影响电流表精度。负载发生短路时,电流表两端电压上升,大部分电流从二极管中流过,电流表中电流虽超出额定值,但仍未到烧毁的程度。故与电流表并联二极管可以保护电流表。当然,前提是电流表正常工作时压降小于0.4~0.5V,而电路中电流达额定电流数倍时电流表压降超过1~1.2V。

楼主:
谢谢maychang师傅的耐心讲解。可否这样理解:正常情况时,回路中的电流很小,大部分电流从电流表中流过。当负载发生短路时,二极管两端的电压增大,此时二极管的内阻变小,从而达到了分流来保护电流表。

网友F:
不要那么复杂了,串个自恢复保险吧,只需要测4mA电流,随便串个几十mA的保险就成了。

网友G:
更简单的办法是串一个规格适当的自恢复保险。

网友H:
方法当然是很多啦,不过串个自恢复保险丝比较简单·

网友I:
买不到自恢复保险,可以串一个10毫安左右的恒流源就可以了,
恒流源用7805和470欧电阻组成.

网友J:
穿取样电阻,再在取样电阻上并电压表就可以了。一般电压表的抗过量程能力很强,或者干脆装自动量程的数字电压表。另外电压表也更容易加简易的保护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