函数的参数问题

楼主(2011-08-23):
这是一个冒泡子函数,我现在不理解的是:函数最后输出的为什么是原始各字符,printf()函数之前不是已经将指针指向的字符改变了吗,也就是排序以后才有的printf()函数,输出的应该是排序后的字符才对啊?

网友A:
printf为啥调用了四次而不是n次?

楼主:
这个大概是编程者没有考虑到,因为主函数定义了一个4行的数组,就直接调用四次了。

网友A:
输出啥 你自己在计算机上试试嘛~

楼主:
[local]
2[/local][local]
3[/local]
这是全部

网友B:
char *temp只是一个野指针而不是数组,你随便就往里面拷贝一个未知长度的字符串,绝对会把后面的i、j更改得乱七八糟的,系统崩溃都很正常。

网友A:
LS说得灰常正确~

网友C:
看不懂,好多概念还没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