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05能否输出1A的电流

楼主(2011-08-23):
直插封装的7805能否提供高达1A的电流输出?

网友A:
可以,但是比较烫要散热片,另外你的输入是多少?不要太高,否则更烫

网友B:
是的,可以输出的,输入电压不要太高,注意散热

网友C:
显然是可以的,它的最大输出电流为1.5A。但是最好加上散热片,达到1A的电流时,芯片的产热是相当大的,所以最好加上散热片

楼主:
偶的输入为15V输入,经过一个2W的功率电阻后到接到7805的输入端。由于要再转成3.3V给DSP供电以及一块液晶屏,故要7805很给力才行。

网友D:
数据手册怎么说?楼主啊,你都用DSP了,能下点本在DC-DC上不?

网友E:
2W的电阻功耗在0.3W以上的话会非常烫的
所以如果真要输出1A的话,10W的功耗能让你的电阻和7805烫得很了
还是用DC-DC吧,如1482(不到8毛一片)
整个成本比7805+散热片便宜

网友D:
2W的电阻功耗在0.3W以上的话会非常烫的
所以如果真要输出1A的话,10W的功耗能让你的电阻和7805烫得很了
还是用DC-DC吧,如1482(不到8毛一片)
整个成本比7805+散热片便宜 ...
引用 网友E:

是啊,楼主的电源管理课确实该重修。

楼主:
:L俺这方面比较薄弱。
谢谢。1482这款芯片需要外置电路么?还是买回来直接输入15V就出来3.3V

网友D:
:L俺这方面比较薄弱。
谢谢。1482这款芯片需要外置电路么?还是买回来直接输入15V就出来3.3V
引用 楼主:

分清楚需求再动手,不要听风就是雨,DC-DC不见得适合你。楼主可以看下NS的Power100

网友E:
楼主,7805进来15V输出的可是5V而不是3.3V。
1482当然要外围电路,7805不是也要吗?1482是开关电源,外围比7805复杂得多。
要想像7805这样用的话,那你买7805的DC-DC模块吧,例如TI公司的PT78ST105。

网友F:
你输入电压15V,输出5V,你想输出1A,7805肯定烧了。

网友E:
不会烧
热保护而已

网友G:
LM2596 也可以的吧。

楼主:
谢谢!刚刚看了datasheet,貌似这款芯片不错,但是价格是个很重要的因素,因为到时候可以要量比较大,一般这款芯片要多少米?

11# lyjian

楼主:
关键是还要有可靠的供应商,现在假货横行呀

网友H:
最好加个散热片,延长使用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