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抗的权限

楼主(2011-08-23):
阻抗匹配是对数字电路讲的吧,和模拟电路无关吧?

网友A:
阻抗不分信号的逻辑意义,只针对信号的物理属性

网友B:
信号被认为是电气长的,就需要阻抗匹配

楼主:
模拟信号又没有上升和下降时间,不需要考虑阻抗匹配吧

楼主:
阻抗不分信号的逻辑意义,只针对信号的物理属性
引用 网友A:
听不明白,还望明讲

网友C:
什么事阻抗LZ没有弄明白

楼主:
电阻,和电抗啊

网友B:
信号在阻抗不匹配的地方会产生反射(什么信号都是)

频率低的时候,反射可以不考虑

频率高(电气长)就需要考虑了

网友D:
阻抗没有权限一说,而阻抗匹配是所有电路都讲究的,特别是模拟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