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提高脉冲的窄脉冲的幅度!

楼主(2011-08-23):
现在用TP2262/TP2272做无线模块,在管脚都悬空的情况下,测定LM358第7脚的波形如下,

因在脉冲幅度不够,最后在电平判决的时候输出的波形不正常,不能解码.

网友A:
上升时间和下降时间太多了

想要的矩形波都快变成三角波了

输入端的信号频率是多少?

网友B:
“在管脚都悬空的情况下,测定LM358第7脚的波形如下”
不能吧?管脚都悬空还能出来波形?

从你的图中看不出脉冲的频率和幅度。
LM358的单位增益带宽只有几百kHz,你的2、3、4脚这个放大器增益为20倍,那么带宽只有25kHz左右。
另外,C11在此作用很可疑。

楼主:
输入信号的频率在1KHZ左右,幅度在50MV,感觉放大后窄脉冲的波形幅度就降低了。请问下R13(200K)电阻在这里起什么作用?

楼主:
上面黄色波形分别是LM358运放5脚输入波形,和7脚放大后的波形。

网友B:
难得。实在难得。
蓝色波形是什么?

网友C:
LM358换个转换速率高,带宽增益高的运放。。

网友D:
可以适当的降低358的输入电阻和反馈电阻。

网友E:
超再生接收机在没有信号时输出的是杂波,必须给定发射信号而且波特率要合适,输出幅度不足时可用施密特门电路整形。

网友F:
输入信号

楼主:
蓝色是PT2262芯片输出的波形

网友G:
上面黄色波形分别是LM358运放5脚输入波形,和7脚放大后的波形。
引用 楼主:

奇怪了!不是1脚输出吗?你怎的测7脚的电平?

楼主:
1脚输出后是经过判决后的电平,7脚输出是放大后的波形。
现在有几个疑问,就是Q1放大后波形的幅度大概在多少毫伏,我测试在100MV左右,不知道是否正常。还有我认为5脚输入的信号太小,导致放大后的波形效果不好,不知道如何解决,请教5脚输入的正常幅度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