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侠一个Tera TermPro的问题

楼主(2011-08-23):
今天上机发现Tera Term不好使了,打开后一直提示memory testing,不知道该怎么办!!急啊~~~

网友A:
换一个term试试看,确定不是板子的问题?

网友A:
用windows自带的那个应该比较可靠

楼主:
谢谢两位,已经解决,重新烧了下CPLD解决的。

网友A:
问题解决了就好, 不错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