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届21ic社区DIY开源活动---智能小车10位硬件PWM+遥控DEMO程序

楼主:
本《智能小车10位硬件PWM的驱动+无线遥控DEMO示范程序》专门为《两轮自平衡车+智能小车DIY》开源活动配套设计,增加了正反4挡速度调速,更超值~~~

/*----------------------------------------------------------*/
/*                                                          */
/*     中颖SH88F2051/SH88F4051无线遥控智能小车DEMO程序      */
/*                                                          */
/*   功能 :使用中断方式动态接收遥控信号,软件模拟解码,     */
/*          10位硬件PWM 控制小车运行。                         */
/*                                                          */
/*          A键:小车前进时加速,后退时减速,共有正反       */
/*               各4挡速度供调节,4挡快慢正转,4挡快慢      */
/*               反转,1挡停止运转。                        */
/*                                                          */
/*          B键:功能同上,小车前进时减速,后退时加速,     */
/*               共有正反4挡速度供调节,4挡快慢正转,       */
/*               4挡快慢反转,1挡停止运转。                 */
/*                                                          */
/*          C键:在运行时,按下小车左转,松开恢复正常运     */
/*               行,小车停止时无效。                       */
/*                                                          */
/*          D键:在运行时,按下小车右转,松开恢复正常运     */
/*               行,小车停止时无效。                       */
/*                                                          */
/*                                                          */
/*  入口 :指定 P3.0 为无线遥控接收信号输入                */
/*  出口 :键值存 Key 中,A键=1, B键=2, C键=3, D键=4       */
/*                                                          */
/*   资源 :占用 T0 定时中断, 作为20ms定时采样              */
/*          占用 PWM 中断, 刷新 PWM 输出                    */
/*          占用 INT0 中断, 作为电机运转方向动态切换        */
/*                                                          */
/*                                                          */
/*   CPU  : SH88F2051/SH88F4051                             */
/*   晶振 : 片内16.6MHz高精度RC振荡器                       */
/*   作者 : 许意义                                          */
/*   ID   : LAOXU                                           */
/*   版本 : V1.0                                            */
/*   日期 : 2011.8.23                                       */
/*                                                          */
/*----------------------------------------------------------*/

// 关于硬件 PWM 驱动直流电机 DEMO 示范程序声明:
//
// 程序编写的比较烦琐, 可精简很多字节,但没有进行优化,本意是用该程序构架扩充成10位硬件
// PWM 输出,实现高精度的动态 PWM 电机驱动实时控制,接着继续改造,将DIY革命进行到底,

// 现史上最“烂”的山寨伺服电机之功能,以适应21ic《两轮自平衡小车DIY》的实际需求。
//

...................................

智能小车10位硬件PWM的驱动DEMO示范程序 下载:

楼主(2011-08-23):
小车硬件运行环境,请注意下面硬件匹配条件:
1.  P7中间插个短路插。
2.  P10遥控接收模块插个方向。
3.  P11电源选择+5V。

楼主:
最新智能小车DEMO示范程序,欢迎测试~~~

更欢迎上片片视频~~~  :lol

网友A:
回复 楼主:

辛苦啦!:handshake

楼主:
这个DEMO程序,  已根据goodboy3021小盆友的建议:
“我个人认为小车有快、慢档就够了,左、右转弯的时候希在停车状态也可以执行,另外希望能紧急停车键,遥控器要灵敏度高一些就好了! ”

作了如下改进:
除了紧急停车键之外,其他的已全部按照goodboy3021小盆友的要求改了。

请帮忙测试一下效果,最好能上视频, 谢谢~~~

网友B:
支持,我的小车拆了,准备回学校了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大学什么时候开学呢?要回趟母校

网友B:
我29号开学,,新生3号开学

楼主:
根据goodboy3021小盆友的建议:

你看这样行不行:按下A键,小车低速前进,继续按下A键,速度递增,这时按C、D键均可转弯,关键是随时按下B键小车紧急停车,这时按C、D键还可实现转弯,继续按下B键,小车倒行,继续按下B键,倒行速度递增,此时按A键同样实现紧急停车,继续按A又回到开始情况。

作了修改,欢迎测试~~~

网友D:
回复 网友C:
我们是26号  新生三号

网友E:
我把程序烧进去遥控没有反应(硬件肯定是没有问题,连接也没有出错)?是不是要学习遥控器的码?

网友E:
刚才突然一下又能动了,好像不是很灵敏,明天看是不是接触不好引起的。

楼主:
我把程序烧进去遥控没有反应(硬件肯定是没有问题,连接也没有出错)?是不是要学习遥控器的码?
引用 网友E:

遥控器的编码,出厂设置为悬空码,即8位地址跳线全没接!

解码时也是按8位地址为悬空码 解码的。

网友B:
呵呵,我下载了,测试正常
其实模块不用加上拉电阻
单片机供电电压3.3V,模块供电5V,然后4V左右的电平,单片机可以检测到

楼主:
测试了?

墙裂要求上片片,无图无真像~~~

网友B:
好,等我有空再拍

网友B:
视频来了,手机录制,效果比较差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k4OTQ5MTMy.html

网友C:
回复 网友B:

:handshake  视频拍的比俺好,哈哈

楼主:
原来这小车车想转让给最需要的盆友,看来没人要,俺自个玩了~~~

第一次将小车放地上,试开,发现转弯速度快了点,现修正。
请下载测试。

实战测试条件:
1. 普通5号电池8节。
2. 遥控接收模块直接插在P10口上,未接天线
3. 遥控器分拉天线和不拉天线两种状态测试。

测试结果:
1. 遥控器不拉天线时,遥控距离约2m。
2. 遥控器拉天线时,遥控距离大于5-6m。

请外,请问视频如何放到“土豆”等网站上?

网友A:
回复 楼主:

我的测试效果不尽人意,主要是遥控距离不行!要不然就录视频了,手头正好有个摄像机!要在“土豆”等网站上传视频得需先在该网站注册,然后登陆并再把视频上传到自个空间即可,如果LS嫌麻烦,我可以帮助你上传!

网友C:
回复 楼主:

俺也测试了 ,效果挺好,在静止是遥控距离能在5m以外吧。但当小车高速时,遥控必须在一米以内才有效。

不知Cortex-M0大哥在高速档时,遥控效果怎样?

楼主:
俺效果可以,略为近点,大概遥控距离缩短1-2m, 你在电机的两根接线端子上,并一个瓷片电容(10-100n)试试,如有条件,引出线在小磁环上绕几圈。

网友F:
pwm怎么变成10位的?我没看懂啊:'(

楼主:
今后多上上二姨家,就能看懂~~~

变10位不稀奇,变20位也很正常~~~ :lol

网友F:
回复 楼主:
顺便问下,4051弄两轮平衡是不是对新手来说太难了,我这程序写了不到80%,keil告诉我flash不够用了

楼主:
回复 楼主:
顺便问下,4051弄两轮平衡是不是对新手来说太难了,我这程序写了不到80%,keil告诉我flash不够用了
引用 网友F:

LS小盆友用心,赞一个~~~

号称《史上最“烂”的两轮自平衡小车》,对新手来说,确实难度高了一点点~~~
比如:
1. 使用廉价的高速电机,特性差可控性更差,增加站立难度。
2. 前级信号放大器没有使用轨对轨运放,使用最廉价的LM324, 信号高低两端失真大,影响了采集信号的线性度。
3. SH88F2051/4051内部Flash较小,运算速度远比ARM慢,用浮点数运算,太占ROM太占时间,负面影响太大,只能用定点运算,增加了编程的难度。
4. MCU只带一路8位的硬件PWM, 控制精度较差,本贴已给出解决方案。
5. 等等等等,还有很多,总之,对得起仅值一百元的《史上最“烂”的两轮自平衡小车》。

俺将逐步给出解决方案,供大伙参考~~~

网友F:
回复 楼主:
期待着楼主的新方案

楼主:
不是新方案!

现在考虑新方案已经晚啦,木已成舟~~~

123jj 在设计硬件时,各种可行方案都考虑过了,现在只不过抽空逐步吐过来而已~~~

网友F:
回复 楼主:
我是指上面你提出的那些问题,不是指设计新硬件:o

楼主:
1. 使用廉价的高速电机,特性差可控性更差,增加站立难度。
  解决方案:使用伺服控制,达到较好的控制硬特性,尽管是山寨级的,但能明显简化小车按制难度,敬请关注。

2. 前级信号放大器没有使用轨对轨运放,使用最廉价的LM324, 信号高低两端失真大,影响了采集信号的线性度。
  解决方案:采用不同的工作电压,前级LM324信号放大用5V,  后级MCU用3.3V, 解决信号高端失真问题,123jj 在硬件上已预留MPU工作电压 3.3V/5V 选择插口。

网友C:
期待Cortex-M0大哥的精彩讲解
现在俺都进行不下去了。

楼主:
给点建议:
对那些基础差的勤奋好学的童鞋小菜们,俺只想说,希望你们一步一个脚印,打好基本功,不要设想一口吃成一个胖子,先在智能小车上练练手,熟悉各种功能部件的使用,像匠人在《第一届21ic社区DIY活动》评选标准
1.工具押金返回标准 中指出:
a.完成硬件的焊接和装配,并上传图片或视频。
b.用中颖的芯片开发程序,并至少完成以下的一个模块:(并上传部分源程序或发表使用心得帖子)。
1. ADC检测
2. PWM输出
3. 输入脉冲计数
4. 其它模块

这些都是一点最基本的基础,你只要把这些最基础的东东搞懂,搞好最基本的伺服电机控制,让史上最“烂”的小电机听您指挥,那么,让史上最“烂”的小车车站起来,只是一件轻而易举的小事,就像论坛上理论专家 highgear老师所言,只要一个最简单的电位器,调整一下比例系数K ,  就能让小车车站立,做到论坛上牛X的老X所言:“人人有功练”~~~

网友C:
对哦,还有输入脉冲计数,加把劲争取把ADC,输入脉冲计数,pwm调速整到一块去

楼主:
对哦,还有输入脉冲计数,加把劲争取把ADC,输入脉冲计数,pwm调速整到一块去
引用 网友C:

期待 zxcscm大盆友的作品~~~  :victory:

网友G(2011-10-12):
呼呼,以前没有搞过此类控制,见识了!顶!

网友H(2012-05-10):
有没有会做两轮智能平衡小车的朋友啊,现在急需一辆成品,有的话请加QQ1014436835,帮帮忙,谢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