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邮箱问题请教

楼主(2011-08-23):
发消息前能否先判断是否有消息未读走
如果有就不发,没有才发
谢谢

楼主:
  1. if (pevent->OSEventPtr != (void *)0) {            /* Make sure mailbox doesn't already have a msg  */
  2.         OS_EXIT_CRITICAL();
  3.         return (OS_MBOX_FULL);
  4.     }
这不是有消息就不发么,为嘛会覆盖呢
PS:OSMboxPost函数

网友A:
有个函数是用来查询邮箱消息的。
你也可以把处理结果通过消息返回。

楼主:
好像是不能覆盖哦。。

网友A:
改用消息队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