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控制LCD背景灯

楼主(2011-08-23):
本来想通过图上所示的方式实现对LCD背景灯的控制,但是三极管与基极限流电阻压降太大,使得LED获得不到3V左右的电压。现在我知道这电路是不可行的,但又想不出更好的方法实现对LED灯的控制。请高手指教!

网友A:
回复 楼主:

可以用mos管,比如SI2306。

楼主:
忽然想起来,把NPN改成PNP应该就行了。

网友A:
那一样有压降啊。

网友A:
回复 楼主:

或者把3.3V改成5V。

楼主:
用PNP管,Vce压降只有0.2V,LED上还能获得3V左右的电压。

网友B:
都是高手!我也啦学习啦!

网友A:
用这个npn管,把LED阳极接到电源,阴极接三极管c,三极管e接地

网友C:
要求不高的地方可以这样用

网友D:
不知道楼主的背光电流多大,如果电流不大,比如300mA以内,普通的NPN够用了,像9楼描述的那样。
或者像楼主自己说的那样,用PNP,发射极接3.3V,集电极接LED的阳极,控制逻辑就变成负电平点亮。
建议串个电阻到LED上,预留方便调节亮度。

网友E:
管压降应该能在0.1~0.2以内,只要电流够小,不过你接法也有问题,如果控制是3.3的芯片基本不能工作!管子用于开关,一般都工作在饱和导通范围内,这个时候NPN管BE电压电流要足够,起码要0.7伏(也有0.4的)。你这样接法,导通时e极电压都3伏了,控制端B极起码要3.7伏才能控制。所以你应该换接法,或者用pnp管!

楼主:

还是觉得用PNP更合适,LCM内部的背景灯很可能是4个LED串联。

网友A:
回复 楼主:

4个串联?单个led节电压是多少?
还有应该串个限流电阻吧。

网友F:
恩,换PNP的就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