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多层PCB的问题

楼主(2011-08-23):
大侠们,在PCB板子层数管理(layer stack manger)下面的add layer 和add plane之间的区别是什么啊?各自的作用呢?谢谢!还有就是画的电源板为什么在电源周围放上那么多个相同的焊盘呢?有什么用处?

楼主:
大家赶紧来帮忙啊!

网友A:
layer应该是布线层,Plane是电源(地)层。
焊盘自有焊盘的用处,你得在顶层看,不要断章取义啊

网友B:
layer没有铜箔,加孔是为了减小阻抗

网友C:
不懂,做个记号,下次看。呵呵:)

网友D:
3L说的正解;
过孔多减小阻抗,你一个过孔打上去,电源电流就从你这一个孔流过,路径太狭隘,而且容易造成EMC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