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c8的stop模式唤醒方式?

楼主(2011-08-23):
请问香主,STOP模式是不是只能用软件中断线引发的中断唤醒,可以用外部引脚的上升沿或下降沿唤醒吗?STOP模式下所有的时钟都不能用了,就不能配置外部引脚中断了吧!

网友A:
stm32f103可以用 外部引脚的上升沿或下降沿唤醒

楼主:
有点不明白,STOP下hse,hsi都禁掉了,也就是APB总线已经没有时钟了,外部引脚的中断功能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B:
中断不过是一个信号而已,CPU响应之后才成为中断。唤醒之后,恢复了时钟,才会有中断功能。

楼主:
我理解香主的意思,我的意思是说APB没时钟的话,IO口就无法进行高低电平采样,无法采样也就无法检测上升沿或下降沿了,这样的话中断源都不能工作,怎么会有后续的操作呢?谢谢指点!

楼主:
坐等香主!

网友B:
检测上升沿或下降沿不需要时钟,时钟是为同步电路所用,异步电路不需要时钟。

楼主:
哦,多谢,香主。多问一句,芯片初始化时要对GPIO口配置速度频率,是做什么用的呀,还有STM32F100C8也可以这样唤醒STOP模式吧,多谢!

网友B:
哦,多谢,香主。多问一句,芯片初始化时要对GPIO口配置速度频率,是做什么用的呀,还有STM32F100C8也可以这样唤醒STOP模式吧,多谢!
引用 楼主:

配置GPIO口的速度频率是为了设置端口电路的带宽。

关于STM32F100C8的唤醒机制,我没有仔细研究,你可以看看它的数据手册。

楼主:
多谢香主和IJ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