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D1720语音芯片如何使用

楼主(2011-08-23):
(无正文)

网友A:
楼上的回答与主题一点关系也没有。
地址是要事先记录的,必须知道录制时候的起始地址和录音长度。

网友B:
总地址有多长可以查到吧,然后呢总时间知道吧。比如对于60s,0xFF 地址长度的芯片就有:0x00到0x0F对应时间就是60s/16=3.75s。每段数据的时间就是这样算。
函数声明中要有地址段的定义,用数组给出。
录音的函数中有起始地址和结束地址的,你计算好填上对应的地址段号就录到对应段中了。
放音使用设定好的起始地址和结束地址。

网友C:
有个采样电阻,接不同的电阻采样时间不同,每个地址的播放时间也不一样,所以你先设定录音地址,计算好时间,然后再放音,至于怎么样录和放,这要看你的模式,是按键模式还是用程序的模式,如果想写程序的话要给定录音和放音的地址,地址用一个数组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