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电子琴24系列芯片编程问题

楼主(2011-08-23):
最近在编写电子琴程序。最后剩下了存储回放功能实现不了。。 用24c08  。。大侠们点拨一下吧。。。。
我定义了两个空数组,然后节拍,音调赋给他,但结果还是显示错误 ,帮忙看看吧
uchar song3[],beat3[];       定义数组
  if(temp==1)                        赋值过程
  {
   temp=0;  temp只是证明有键被按下
   TR1=0;                   节拍定时计数
   song3[t1++]=yd;         赋值给数组
   beat3[t2++]=jp;
   b=0;
  }
  if(keybofang==0)      播放存储内容。。。
  {
   play(song3,beat3);      播放音乐的函数
   }
大概看下 。。点拨下 ,,主要是数组赋值正确与否问题

楼主:
怎么没有人啊 。。有谁以前做过 。。点拨一下思路吧 。。感激不尽

网友A:
搜“24c08 C51 驱动”

楼主:
驱动我会写。。就是具体分析到电子琴上  难住了。。。
回复 网友A:
求解

网友B:
存储回放,自己定义好一个格式存储,存储要记下的就是键值,力度,时间(包括按下和弹起),当前音色等等,然后播放时自己解析下就好了。

楼主:
我定义了两个空数组,然后节拍,音调赋给他,但结果还是显示错误 ,帮忙看看吧
uchar song3[],beat3[];       定义数组
  if(temp==1)                        赋值过程
  {
   temp=0;
   TR1=0;
   song3[t1++]=yd;         赋值给数组
   beat3[t2++]=jp;
   b=0;
  }
  if(keybofang==0)      播放存储内容。。。
  {
   play(song3,beat3);      播放函数
  }
大概看下 。。点拨下 ,,主要是数组赋值正确与否问题
5# computer00

楼主:
我定义了两个空数组,然后节拍,音调赋给他,但结果还是显示错误 ,帮忙看看吧
uchar song3[],beat3[];       定义数组
  if(temp==1)                        赋值过程
  {
   temp=0;
   TR1=0;
   song3[t1++]=yd;         赋值给数组
   beat3[t2++]=jp;
   b=0;
  }
  if(keybofang==0)      播放存储内容。。。
  {
   play(song3,beat3);      播放函数
  }
大概看下 。。点拨下 ,,主要是数组赋值正确与否问题
3# mohanwe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