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过AD8021的吗?请教问题,急!

楼主:
上面是AD8021的数据手册,我现在就是仅仅的测试而已,测试它的ENABLE

测试电路是做了一个跟随器,1和8之间用1K连接,8用1K接到12V上,可用跳线来观察ENABLE属性。现在的问题是输出信号有很大的杂波,用示波器观察输出波形很粗,杂波很多。输入信号用信号发生器,用示波器观察 发现输入信号也有杂波,这是为什么呢?急!!!

AD8021的分离图~

网友A(2011-08-24):
先单独测量信号发生器的波形是否干净,如果是说明你的电路在自激,电路参数有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