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的引脚复用的问题

楼主(2011-08-23):
本人是初学单片机,望高人指点.按键和LED共用一个口线.LED是IO口到电阻到IO脚.当作为输入时,按键按下时LED也会点亮,为了不点亮LED,给IO口加入10K下拉电阻再接按键,这时按键按下LED微亮已无关系.但这时单片机检测不到按键.要如何设计此电路的软件呢,使它按键按下时LED不亮又使它能检测出按键.此电路在三星9454中是有应用的.要求以上的线路不能改变.这个是实际中用的线路,并能工作的.  以下的是简图.

网友A:
好象不太好并用。不完全复用提,数码管或指示灯与按键是可复用的,你这是完全复用,容量受牵连。

网友B:
这就叫“始乱终弃”,硬件是天,没有硬件的支持,再好的软件都是白费啊。楼主飞线改硬件好了。

网友C:
加一个简单的 led 关断即可。

网友D:
呵呵,这有啥难,简单之极~~~

只要活学活用菜农的“非典”方法,老T叔的“野路子”之法宝,就可以很方便的找到解决LZ的单片机引脚复用问题。

网友E:
要两端都受控才行的

网友F:
弱上拉LED会微亮,如果是10K的上拉LED肯定亮

网友G(2013-09-16):
目测,1K-》LED-》按键-》GND,有回路的可能!
还有,IO1-》LED-》IO2,也有回路的可能!

就算程序再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