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68013的GPIF问题

楼主(2011-08-23):
(无正文)

网友A:
GPIF是把68013当MASTER,68013外接的硬件电路是SLAVE,比如ATAPI接口的硬盘,比如通过HPI通讯的DSP。。。

GPIF一般是这样用的:主机通过USB接口操作外部电路(成为SLAVE部件、设备),对SLAVE的控制都是主机产生和发出的。这种应用模型可以简单地理解为:没有主机,这些slave设备是不能工作的,等同一堆烂铁。

只有固件初始化能干嘛,不对外部电路操作,岂不是把SLAVE设备当成了摆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