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请问如何调试android中frameworks目录下的相关代码?

楼主(2011-08-23):
比如,我想看frameworks\base\services\java\com\android\server\InputManager.java中
getVirtualKeyDefintions()函数在真机上的运行情况,是否有类似printk的打印方式或eclipse通过adb的联机调试方式查看相关运行流程?

网友A:
想得很美.

可以用虚拟机调试.

android已经走入封闭, 看看java的中间层结果把. 有几个深入了的!

错误的方向, 不会有好的结果.

网友B:
哎,我啥也不说了

LOGE打印吧。

android已经走入封闭, 看看java的中间层结果把. 有几个深入了的!
//有源代码为毛不能深入了解的??

网友C:
回复 网友B:
除非他中间层出现bug....猜了一顿还绕不过去的时候...就必须看源码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B:
除非他中间层出现bug....猜了一顿还绕不过去的时候...就必须看源码了
引用 网友C:

framework在90%的情况下都需要修改和定制。。必须的。。

网友D:
用Log.d之类的打出来就好了。用logcat抓出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