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LM2575-5v的问题

楼主(2011-08-23):
LM2575-5我按照pdf上面电路接的,
最好测试发现,输入电压36v,输入电流60ma,输出电流是300ma,输出负载是纯电阻
1.请问这个转换效率是不是太低了,有做过类似的设计嘛
2.还有一个问题,我怀疑是二极管的问题,但是我看到pdf文档上面推荐的二极管只标了3A的参数,难道其他例如二极管的速度就不需要考虑嘛?

网友A:
你怀疑二极管什么问题?

网友B:
效率还可以啊,69%,做过lm2576,效率70%多一点。
这个二极管要用肖特基二极管,反向电压是输入电压的1.5倍。

网友C:
LM2575效率本来就不高,换别的片子吧

楼主:
但是奇怪是,这个效率,电源会发热,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D:
类似的设计没有

网友C:
有功耗就会发热,有什么好奇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