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从ARM IC上读取IC信息

楼主(2011-08-23):
我们知道在x86架构上,我们可以通过汇编指令CPUID获取CPU的相关信息。

但是在ARM架构上,我们要如何获取类似于x86的CPU信息呢?

网友A:
看数据手册,ID寄存器是哪一个,读取一下,就行

不过有的系列的ID  整个系列的ID都一样

网友B(2011-09-26):
获取ID干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