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 [转]linux学习总结

楼主(2011-08-23):
问题1:linux系统的定制和安装
  step 1> IBM PC按F12,来选择从CD-ROM起动;
  step 2> Fedora
  问题2:基本命令
  1> shutdown -h now 在关闭完成后停止(Halt)系统
  shutdown -r now 在关闭完成后重启动(Reoot)系统
  2> uname 用途是:print system information
  -a, --all
  print all information, in the following order
  -s, --kernel-name
  print the kernel name
  -n, --nodename
  print the network node hostname
  -r, --kernel-release
  print the kernel release
  -v, --kernel-version
  print the kernel version
  -m, --machine
  print the machine hardware name
  -p, --processor
  print the processor type
  -i, --hardware-platform
  print the hardware platform
  -o, --operating-system
  print the operating system
  --help
  display this help and exit
  --version
  output version information and exit
  3> vi
  其中wq!强制修改
  4> clear
  5> ifconfig
  6> reboot
  7> man
  8> startx
  9> fdisk -l
  10> redhat-config-xfree86
  11> mkbootdisk
  12> cp
  13> mkdir
  14> rm -rf
  15> which
  16> pwd --- print name of current/working directory
  17> find
  18> grep
  问题3:内核的重新编译,目的是支持NTFS系统和支持USB接口的keyboard mouse
  step 1> 必须进入到这个目录 /usr/src/linux-2.4
  step 2> make menuconfig 选择NTFS支持和选择USB keyboard mouse支持,多保存几次
  step 3> make dep
  step 4> make clean
  step 5> make bzImage
  step 6> make modules
  step 7> make modules_install
  step 8> make install
  如果想将NTFS文件系统改为可写支持,在make menuconfig中有2个选项
  NTFS file system support (read only)
  NTFS write support (DANGEROUS)
  问题4:/boot/grub/grub.conf中有从什么系统起动的选择
  问题5:怎么mount/umount NTFS系统
  step 1> 先通过硬件浏览器来看机器硬盘的DEVICE名,for example,hda5,hda6
  step 2> 先在 /mnt目录下用mkdir建立ntfs_hda5 ntfs_hda6
  step 3> 挂载
  mount -t ntfs -o utf8 /dev/hda6 /mnt/ntfs_hda6
  mount -t ntfs -o iocharset=cp936 /dev/hda6 /mnt/ntfs_hda6
  卸载
  umount /mnt/ntfs_hda6
  step 4> 自动mount ntfs文件系统的文件是/etc/fstab
  问题6:怎么测试声卡安装?
  运行 redhat-config-soundcard
  位置在 /usr/bin/redhat-config-soundcard
  问题7:这台IBM PC机器显卡驱动安装,只能支持256色,无法支持16bits和24bits
  在BIOS设置中Video Setup中将Shared System Memory改为8192K,原因是这台IBM PC用的是集成显卡,它需要和操作系统共用memory。
  redhat-config-xfree86,在/etc/X11目录下产生XF86Config,这个文件很重要,可认真看下。
  问题8:网络配置举例
  ifconfig ----- configure a network interface
  ifconfig eth0 add 192.168.2.28
  ping 192.168.2.29
  mount 192.168.2.29:/opt/STM/ST40Linux-1.0/devkit/sh4/target /mnt/cdrom
  ifconfig eth0 down
  问题9:打包/解包
  打包
  tar cdvf [目标] [源]
  “c” create
  解包
  tar zxvf RealPlay9.tar.gz
  “x” extract
  Z用compress程序来压缩和解压
  z用zip程序来压缩和解压
  问题10:用Mozilla浏览器上网
  当网卡驱动安装完毕后,在Mozilla中 Edit->Preferences->Advanced->Proxies中设置
  HTTPProxy: lps1.hkg.st.com Port 8080
  问题11:软件包管理
  1> redhat-config-packages
  2> rpm
  -q The general form of an rpm query command
  -i This install a new package
  问题12:mp3播放
  step 1> 首先知道 XMMS是 an audio player for X
  step 2> which xmms
  step 3> 得到
  xmms-mp3-1.2.8-3.p.i386.rpm
  step 4> rpm -i xmms-mp3-1.2.8-3.p.i386.rpm
  step 5> xmms amour.mp3
  问题13:movie播放
  安装RealPlayer.i586.rpm
  问题14:
  / 根目录
  。/ 当前目录
  / 上一级目录
  问题15:中文输入
  step 1> 在系统设置->语言中选择中文
  step 2> Ctrl+空格
  问题16:webmail1.sha.st.com收邮件
  问题17:无法支持浏览中文目录和文件?
  在mount时增加 -o utf8
  UTF8 is the filesystem safe 8-bit encoding of unicode that used by the console.
  问题18:进程管理
  ps -A
  ps -a
  kill ID

楼主:
问题19:安装星际译王
  问题20:与公司ftp服务器建立连接,通过ftp进行文件传输
  step 1> ftp 138.198.199.186
  step 2> user name: xiangning_lai password: xiangning_lai
  文件传输功能的实现参阅<>
  或者当进入ftp>提示状态后敲help
  问题21:如何编写纯文本文件?
  保存文件为*.txt即可。
  问题22:安装网络打印机2300
  IP 138.198.199.44
  PostScript Printer
  step 1> 系统设置->打印->新建->添加一个新打印队列->…
  step 2> 队列类型选择联网的CUPS(IPP)
  step 3> 服务器 138.198.199.44
  step 4> 打印机选择 PostScript Printer
  问题23:如何在linux环境下进行ST软件开发?
  step 1> 安装st20 toolset for linux;
  step 2> 阅读st20 toolset for linux的安装文档 install.htm
  Before the tools are used, there are several environment variables that must be set.
  ST20ROOT must point to the root of the installed toolset (/opt/STM/ST20R2.0.5 in the above example)。
  The PATH should contain /opt/STM/ST20R2.0.5/bin.
  The LD_LIBRARY_PATH should contain /opt/STM/ST20R2.0.5/lib.
  step 3> 用source来设置环境变量
  其它和在windows环境开发类似了。

网友A:
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