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s6916死机,看门狗也不能复位

楼主(2011-08-23):
我使用lm3s6916做一个以太网的应用,快要接近尾声了,但是现在测试发现偶然会死机,而且看门狗也不能复位。
     死机后,我想使用ulink2重新连接也连接不上,提示“Cannot enter Debug Mode”。
     这个问题到底是硬件问题还是软件问题?如果是软件问题,看门狗应该可以复位,我故意做的测试代码都是可以复位的。有没有人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A:
回复 楼主:

重新上电可以吗?

网友A:
使用的是外部看门狗,还是内部的?

楼主:
重新上电是可以的,或者按下复位按钮也可以,使用的是内部看门狗。

网友A:
回复 楼主:

做的是什么测试?

楼主:
我做的测试代码就是不喂狗,看门狗很快就动作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但是现在测试发现偶然会死机,而且看门狗也不能复位"?
我的意思是怎么测试的?EMC?怎么判断死机了?

楼主:
只是做正常工作测试,死机之后,就不能正常工作了,正常的工作没有完成,相应的指示灯也不闪了,网络也ping不通了。

网友B:
断电,重新刷

网友A:
回复 楼主:

可能是堆栈有溢出,程序跳到了fault isr,或者程序有漏洞,跑到一个循环,但还在清狗。
上次有客户,就是你这样的问题,后来发现程序的初始化有问题。

楼主:
我在HardFault中断响应中,有调用SysCtlReset()系统复位的代码的。除非是其他的Fault?那我试一试。

楼主:
经过几天的测试,发现还是有死机的问题,应该不是进入某些fault,因为我在fault isr的代码都没有跑到。

网友C:
这个问题要分两方面来看:
第一、死机,说明硬件、软件有问题,应该找到故障点加以解决,复位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第二、看门狗,如果你怀疑看门狗有问题,可以写一个小程序来专门验证。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也希望找出问题的根本,只是这个问题不是经常出现,问题定位很困难,看门狗复位只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而且即使这个问题解决了,我认为还是有必要让看门狗在必要时重启系统。
永远的不知:
你说过有客户的初始化代码有问题,也出现我这样的情况,是否能把他的情况和解决办法详细说一下呢?

网友D(2012-11-08):
你测试内狗的时候是仿真测还是脱机测?
如果是仿真测,有可能仿真监控软件定时帮你清了狗。
内狗不是独立的硬狗通常是不可靠的。